[照明] 拆解华派MT-A5三挡触摸调光的LED小台灯并改为锂电池供电

楼主(2019-02-01):
一个三挡触摸调光的LED小灯使用10几分钟就不亮了,拆开一看里面用的是一个小的铅酸电池就把它拆下来换个锂电加个4056充电并且测试了一下三挡电流情况。

1.先拆开灯头看看,里面14个贴片LED

2. 开拆底座

3.  看看电路板把小的铅酸电池拆下来

4.使用电源供电看看三挡电流名牌上额定电流0.5A,电压设定4.2V时一档电流51ma 二档电流197ma 三档电流507ma

  5.把电压设定为3.3V 时,一档电流21ma 二档电流81ma 三档电流206ma

楼下改装过程。。。

楼主:
  1.  本楼继续改锂电池并加4056充电板

  2.  充电看看

网友:
电芯直接焊接噻,座子有接触不良的风险
木牙膏了,等送货ing

网友:
灯头的0字样贴片,好像是保险电阻,一般限流电阻有一些标准的标注格式。

网友:
谢谢分享。。。。造型可以,驱动不错,灯板功率略小。。。。

网友:
可能还要加上配重更好

网友:
不错,很有借鉴意义。以后也改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改得挺好的,高亮200+毫安单节18650管10个小时左右,要是空间有余用两节18650并联也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1.  本楼继续改锂电池并加4056充电板

改锂电池供电耐用多了。

网友:
改成锂电才能更放心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