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家里的海信50寸液晶坏了 屏幕是黑的

楼主(2019-02-01):
家里的海信50寸液晶坏了,售后说要换屏幕,没必要,又买了个55的小米
这台在网上查了下是感觉应该是后面的灯条坏了,今天没事打开看一下结果到最后,有三个螺丝花了 ,应该是原来上的时候就花了的,卸不下来。
这台海信开机 声音正常,遥控正常,就是屏幕是黑的。

网友:
用电筒照一下屏幕,有没有图像

网友:
有声音时拿手电筒照下看能不能看到图像,能看到就是背光问题

网友A:
这就是售后,那么多开家电维修的你们不去找,非去找售后,这电视找维修师傅最多300-400就能给修好,或者更少。售后比维修店要黑的多。别瞎拆了,拿去修一下修好了还是个电视,不管是自己用还是卖二手都还值得。至少修理师傅有了收入,你自己省的多了一堆垃圾,有需要的人还可以有电视看,一举三得总比你在这练手强多了。50寸的电视的背光你要是没有经验应该搞不定,还是不要乱搞了、

网友:
为你的敢拆精神点赞!搞不定再装回去。

网友:
屏幕应该没坏的只是背光不亮了而已,找个修电视的换个背光就行了

网友:
海信售后是外包的。

网友B:
买什么不好 你买小米?

网友:
插电开机,如果我标的黑圈内看不到背光点亮,那就证明背光是坏的,手电照对于后来生产的屏幕是不能用的,不像很多年以前那种断电白屏的液晶用手电可以观察。

网友C:
可以自己尝试维修一下看看~

网友:
用表测一下背光电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什么不好 你买小米?

小米便宜啊,哈哈,我身边都买小米,我看都不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可以自己尝试维修一下看看~

1、兄弟,好比你是一个医生,中医针灸的,治疗一些小问题可以说闭着眼睛就可以一针扎好。然后此刻你对着一个对针灸一无所知的人说:“你可以尝试自己去扎一下!” 后果不言而喻。另比如你是个跑酷高手,去建议别人从一栋楼的楼顶跳向另一栋楼的楼顶……

2、百度上好多专家,有一群人偏偏喜欢去百度,结果有了魏则西……

3、老站有个坛友家里电视出现一块特别亮的地方,然后去百度,找到的答案是灯珠的散光帽子掉了,当然他百度到的结果没有错,于是他拆开了电视,也找到了掉了的散光帽子,只可惜在这个过程中他扯掉了液晶屏与边板的连接的TAB。

4、还是3所说的那个坛友,在他的帖子下边有人留言说看见有人拿烙铁把排线焊在边板上……

之所以列了四条,想说四个问题,
                第一、不要给别人提你认为简单,但是别人操作有一定难度的建议。
                第二、现在的伪专家很多,百度上上甚至连金钱都不为,只为了等级、积分等等而胡说八道的专家铺天盖地,很难得到真正意义上正确的答案。
                第三、同样的问题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用同样的手法去处理掉,比如修自行车的师傅给人做手术,可能切除肺部肿瘤不成反而把心脏划破。
                第四、有些道听途说的人,把终极破坏法当真理去推广。

所以,调侃归调侃,给人建议的时候需慎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自己尝试维修一下看看~

是啊,很多东西在我们看来很基础的东西,跟吃饭喝水一样简单。可能别人会觉得我们要他上刀山下火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兄弟,好比你是一个医生,中医针灸的,治疗一些小问题可以说闭着眼睛就可以一针扎好。然后此刻你对着 ...

是的吧,可能我想都来论坛了,怎么也得有点基础吧!

网友:
我上次也修了一台,自己换背光条的问题,换了2条45元。到外面修基本都是一百到二百元。售后确实很坑,叫我换屏。

网友:
家电维修的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售后,那么多开家电维修的你们不去找,非去找售后,这电视找维修师傅最多300-400就能给修好,或者更 ...

我一朋友一台小米,二年了,现在有时老是死机,或重起系统,还原出厂后还是一样,找小米修后,说过一年上门收160元拆机子要收100元,然后看那里坏了再收修,如果主板坏了要800元,我朋友一听,差点没跳起来,买台新的才多少钱!

网友:
换灯条感觉是个技术活,以前自己换过一个电脑19寸显示器,搞了大半天,想想这一个大电视,,应当挺不容易的

网友:
站着等看楼主直播,学一手。。。其实,看拆开的部件,觉得海信的用料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