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水龙头陶瓷芯如何去锈

楼主(2019-02-01):
用过醋,用过柠檬片泡的水,都去不掉,挂锈后始终滴水,百度上还有人说是因为水里沙子划伤了陶瓷片,

网友:
换新吧。其实是瓷片下面的硅胶弹力不够了,可以找一薄片放在下面。

网友:
对,就是那块薄薄的塑料圆环扁了

网友:
用盐酸泡一会就行.

网友:
可能是阀芯最下面的硅胶垫圈薄了,找东西垫厚将就下,X宝上买新硅胶圈更换就稳妥了。

网友:
除锈用酸洗。主要是里边有个很小的聚四氟乙烯垫磨损了,能买到的话,换新,买不到的话,换阀芯。加厚硅胶垫不好,拧松了漏水,拧紧了开关不利索

网友:
6楼都讲完了,其实就是那么一回事。

网友:
在正常的情况下,陶瓷片压力够是不可能生锈的,正因为压力不够了,造成陶瓷片与垫片之间的缝隙增大,水中的杂质才会在陶瓷片上制造【锈】,由此恶性循环,水就会越漏越大。

网友A:
跟锈没关系,我的也是,后来在硅胶垫里加了一层薄的就好了,不好控制,厚了就很难拧,

网友:
在陶瓷片工作面涂上牙膏,两片陶瓷片研磨,清洗干净,装回。我的龙头都是这样搞的,效果不错。

网友:
我的用不到一年水流特别大,不会修

网友:
并不是,是瓷片的夹紧力变了。

夹紧力构成,下硅胶凸垫,上开关柱中部那个台,有些加工的好,那个台磨得比较全,四氟耐磨环要有效,寿命会变长很多。如果是金属直磨,无论是否是纯铜都寿命很短,如果是杂铁做的开关轴,那锈蚀。

你这个就像杂铁轴的,那个顶圈锈蚀痕迹,铜制和不锈钢的是没有的,铜制和不锈钢的只有一个磨损黑圈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锈没关系,我的也是,后来在硅胶垫里加了一层薄的就好了,不好控制,厚了就很难拧, ...

厚了你在拧阀芯时候力度注意一下,不行扣纹点胶就可以解决。

网友:
看看轴上的垫圈磨损是不是多了,整一个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