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扩容 U 盘另类还原(非量产)

楼主(2019-02-01):
同事拿来一个64G的U盘,说会丢文件,可能是扩容盘,让我帮忙。。。

——是个难脱衣服的金属条

找台XP系统的老电脑用HDTune看下

后75%是一条漂亮的直线,基本确定是16G扩容64G盘

exFTA 格式

但是,用 MyDiskTest 查不出是扩容盘

ChipGenius 也查不出主控芯片型号无法找对应的量产工具

用系统和 DiskGenius 删除不了分区

用 USBoot 来死马当活马医了...选 HDD 模式,点开始

点确定

点是

等待... ok

再用 MyDiskTest 已能查出是扩容盘

但 ChipGenius 还是查不出主控型号

用 DiskGenius 已经可以删除分区和从新分区 15G

格式化为 exFTA 格式

拷贝满图片没发现再丢失文件... 收工交件

 多谢观赏 !

网友A:
这外形基本都是山寨货

网友B:
为啥后面速度是平的就认为是扩容?

网友C:
各村的地道,都有高招

网友D:
楼主功力深厚,扩容伎俩难逃法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后面速度是平的就认为是扩容?

是模拟出来的速度

网友E:
看到1234用芯邦德工具试试,你这方法可行,但是不建议这么干。因为你无法保证那16G不出问题,建议还是把ECC调低量产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到1234用芯邦德工具试试,你这方法可行,但是不建议这么干。因为你无法保证那16G不出问题,建议还是把ECC ...

芯邦的试过,不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外形基本都是山寨货

因为是山货,才会做的那么神秘

网友F:
我一般不买这种金属U盘,基本都有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芯邦的试过,不认。

先用APtool,再用MPtool。试试。

网友G:
主控应该是CMB2099系列。可以试下量产

网友H(2019-03-04):
mydisktest要选择完整性验证,快速验证查不出来

网友I:
绝对是芯邦的主控,先试试aptool,再用umptool低级格式化

网友J:
我看这也是像芯邦的。扩容盘70%芯邦29%安国,这两家逃不过

楼主:
引用 网友I:
绝对是芯邦的主控,先试试aptool,再用umptool低级格式化

是芯邦主控,但用[U盘量产网]的多种芯邦量产工具[包括APToolV7000(2016-06-28)和CBM209X_V7000(2016-09-29)],都显示gpio错误0025,可能是JS用修改后的芯邦工具量产的

网友:
看PID有点像安国的 AU6989SN-GTC GTE GTD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我看这也是像芯邦的。扩容盘70%芯邦29%安国,这两家逃不过

错,扩容盘百分之67是芯邦,百分之23是安国,剩下的百分之10是建荣主控,如果不明白的话看我老郑你要闹怎样这篇帖子吧,那个扩容盘是建荣主控的

网友K:
真良心啊,还给你用16g扩

楼主:
引用 网友I:
错,扩容盘百分之67是芯邦,百分之23是安国,剩下的百分之10是建荣主控,如果不明白的话看我老郑你要闹怎 ...

已在朋友那用最新芯邦黑片工具量产成功,闪存是半容残片。

设备描述: [J:]USB Mass Storage Device(xinma USB Disk 2.0)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2.0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100mA
USB设备ID: VID = 1E3D PID = 2017
设备序列号: _
设备供应商: xinma
设备名称: USB Disk 2.0
设备修订版: 0100
产品制造商: xinma
产品型号: USB Disk 2.0
产品修订版: 5.00
主控厂商: ChipsBank(芯邦)
主控型号: CBM2199A - [2017-12-12]
闪存识别码: 453C98B3 - SanDisk(闪迪) - 1CE/单通道 [TLC] -> 总容量 = 32G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