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U盘WTG后不显示,只显示新设备

楼主(2019-02-01):
SM2246en的主控,WTG后USB2.0显示移动硬盘,3.0不显示,新电脑插入不显示移动设备,磁盘管理里不显示内存,插上只有QYQH新设备不知道数码鬼~含泪跪求帮助!!!

网友:
试试芯片精灵能查出来吗,要是查出来的话试试本主控的量产工具

网友:
2.0显示正常 2246EN原理就是相当于固态插到硬盘盒上的 USB3.0不正常你可以重装usb3.0驱动

网友:
wintogo系统不是win8-win10的话,驱动问题的可能性很大,若是的话,排除劣质线等可能

网友A:
换个3.0口插下,有条件的换换电脑试试,尽量先别量产,看描述,3.0驱动有问题的可能性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3.0口插下,有条件的换换电脑试试,尽量先别量产,看描述,3.0驱动有问题的可能性较大 ...

我换了好多电脑,之前2.0还可以,现在都不行了,只有一个新设备,不显示盘符容量…

网友B:
入手CHIPFANCIER 高速固态U盘  NANO 256G 评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06

看看我的贴子,可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入手CHIPFANCIER 高速固态U盘  NANO 256G 评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06 ...

用那个软件也读不出来关键是

网友:
win togo不好用吧。。。笔记本上做好的,第二个盘符别的电脑也不识别,在别的电脑上开机运行蓝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