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买了一块USBASP,顺便入一块TPA3116D2数字功放板

楼主(2019-02-01):
淘宝买了一块USBASP,顺便入一块TPA3116D2数字功放板,借用淘宝图片,到手产品与这个图片只有输出部分略有差别:

收货后立刻连接音箱、电源试听,使用音源为碎屏SONY LT28,音箱为自制惠威S8书架箱(喇叭似乎想退休了,见下图),音频连接线为自制镀银3芯屏蔽信号线(经32欧电阻接地)。

经试听效果不错,怎么不错就不说了,免打广告之嫌!缺点就是1.音量偏小,而且音量电位器之后直接进入TPA3116D2阻抗不匹配,2.开关机有POP音,于是有了下面之事。
首先为了解决音量小的问题,音量电位器之后加了一个线路放大(为了不在音频通路使用电解电容和不增加电路的复杂性,这里选择了单电源反相放大器),线路放大之后是一跟随器(这个解决TPA3116D2阻抗匹配问题),这里选用了场效应管输入的TL072,这块运放比常用的TL082性能要好很多。

然后是喇叭保护电路,这里根据BTL电路特性选择了用光耦用作检测元件,P沟道场效应管驱动欧姆龙24V继电器。

最后,顺便摩了一下这板功放板,原板采用400KHz开关频率,这里将13脚AM2脚挑起,经104电阻接电源正,开关频率更改为1.2MHz;将所有电解电容更换为同规格的红宝石电解电容(此步一电解电容正负极焊反,害我烧了一明纬24V 10A开关电源,二只开关管均击穿,明天上班找到配件后准备修复),同时再加上补品小电容增强高频滤波(图中红色和黄色的电容);拆除用不到的耳机输入接口,为线路放大小板焊接连接插针。

最后就是组装到一起的图片了:

最后二张接好音箱和电源的图片: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
楼主属于那种欲求不满的,额,技术派一看那俩长腿蜘蛛,和几个方块电容,感觉很补断定楼主非俗流不拿板砖醢他20下,不算完,哈哈哈

网友:
从PCB上看出这动手能力爆炸了

网友(2019-05-03):
开关频率改到1.2MHz,我在想电容的放电速度能跟得上吗? 开关打开的瞬间电容还来不及放电又被关上了

网友(2019-06-06):
动手能力极强,PCB能弄出这么屌炸天的

网友A(2019-11-02):
最关键的输出电感没换。。。。。。。。这个电感对音质影响最大。。。。

换成D类功放专用电感,音质大幅提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关键的输出电感没换。。。。。。。。这个电感对音质影响最大。。。。

换成D类功放专用电感,音质大幅提 ...

这个电感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不知电脑主板上的能否代替?都工作在调频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感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不知电脑主板上的能否代替?都工作在调频上! ...

淘宝上有的,比如我图上那种
有些厂家推出专门针对数字功放使用的电感,无疑是最适合的

网友:
楼主你你牛,,,,,紫薯布丁

网友(2020-03-01):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感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不知电脑主板上的能否代替?都工作在调频上! ...

不考虑功率有没有pma8610的音质好?穿透力方面

网友:
楼主改后有没有很大改善?

网友(2020-12-22):
动手能力牛逼,就是工艺差点意思

网友:
楼主,现在有失真更低的tpa3126d出现了,可以直接代换3116,楼主可以一试

网友:
厉害了。开始感觉pcb板怎么开了两个洞。2板罗起就懂了。
楼主动手思维了的,那八脚贴片真服帖

网友(2021-02-26):
牛人,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
贴片运放这么“趴”着姿势挺好,富有创意。

网友(2021-04-02):
你好,今天看了你的这个帖子淘宝买了一块USBASP,顺便入一块TPA3116D2数字功放板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08

我也有一块3116的板子,也想改一下电脑音响,能不能把你自己做的那两块板的电路图和参数给我,谢谢

网友(2021-05-16):
我认真玩过几块数字功放,觉得目前只能用在对音质要求不高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