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金灶双盘电磁茶具炉D330

楼主(2019-02-01):
   上个月,某天,后边楼上的一位老者,个头不高,戴着黄宏《超生游击队》那种蓝色带前沿的帽子,穿一身跟帽子颜色差不多的,蓝黑墨水颜色的衣服

   深裤子,皮鞋,16:9的脑袋,白头发没胡,眉毛一般,眯缝眼,塌鼻子,瘪嘴没下巴,耳朵不大,酷似我说过的那修3个充电器的蛤蟆脑袋的老头,进来。

    问我买插座,我说什么插座啊,他说能插电的插座,于是,我指着墙上的卖的插排们给他看,他说不要这个,只要插座

    我又去里屋,找出风帆兄送的十字螺丝的公牛插座,他还是摇头

    后来,看见我给东明建材城卖石材的MM修的双盘电热茶具,他拽着那线,说要这个,他的这个断了

    这才说明白,是要线,我说线有现成的,最好拿来我给您换,还安全些,好看些,于是,老头就回去了

    不一会,他和一个小胡子花生酱色的皮夹克的小胡子的哥们来了,小胡子就是后边楼上的,这个我认识

    曾经电动车电瓶被盗(座子就是一抬就翻个,电瓶也没锁,再傻的小偷也有办法拎走)让我给装套电瓶

    他自备电瓶和壳子,我搭工搭线搭口,又给换了电车那头的取电线(原来是澳柯玛),并改了充电器的线,收费不高,他很高兴,这么认识的

    后来有事就找我来前些天的故事里还有他和他媳妇的事呢,就是借扒带工具补带的那一笔带过的故事。

    这次他们一块来,估计那老头不是他爸就说他叔伯之类的邻居,总之,这老头貌似上点岁数有点老痴前兆了,说话没条理了

    我一看,是拆开的双盘电茶炉,看220插头上有点被电打出来的缺口,倒是黄铜插头

    放下后,这小胡子说那老头,“你回去吧,我在这瞅着。”老头就回去了

    我跟小胡子有一搭无一搭的说着话,他手里攥着50¥,站在我工作台旁边,往上一侧趴,看着我干活

    我这边开始拆件,IBGT 挂了,桥四臂全挂了,这俩特别长的腿,拆下来可麻烦了

    自己的烙铁还是那根冠状沟断开3/4的T12,随时可能断掉。万幸,没毁在它上边,换上旧管新桥(吸取教训吧,坚决不用新IBGT了,质量太差,伤不起啊)

    换完这俩件,往前测,发现前边驱动管8050,8550挂了,而且,金灶也缺德,非用这种偏门的管子,BCE排列的

    别人想用常规对管代换,必然出问题,无奈,找了俩腿长的8050/8550,将BC套上细热缩管,交叉后按上,焊好

   本以为没事了,结果无意中测8050的EC之间仍短路一样,顺着那个被短路的信号电阻往前爬线,最终到了一小块立板上

   上面除了LM339就是几个半导体件和其他贴片RC,那小胡子看着我修,很累

   他就打个哈欠,说回头修好了,给他打电话就行,于是,留个电话走了

   我费了不少劲将双面焊的双面小板拆下来,经过检测,果然是上面的两个贴片三极管Y1,Y2(正好又对应8050,8550)坏了,

    我从一瓶二甲双胍瓶里的数以万计的拆机贴片三极管里,用放大镜楞筛选出一对Y1、Y2管子,测量并且验证我的结论

    换上它们,装回去,再测驱动管8050就没事了

    试机,串上个不知道是40W还是60W的灯泡试机,灯泡近乎全亮

    我心说,完,又短路了,可是电流表才显示很小电流

    于是,换个200W灯泡上去,这次,烫--烫--烫几下,敲盆底的类似珠落玉盘,又似米粒落舀子的声音,灯泡闪了几下,说明基本上正常

    于是,不管那个,接220,试机,很好,功率达到860W左右,水很快就开,故障排除,

楼主:
闲来没事,又炼制了一种元宝,好看不?重量嘛,不好说,手里那50KG的称,几个都不起称,最近一次浇筑了9根,加上之前这4根,当然,有厚有薄,不是太匀称,13个共得620G左右

网友A:
这维修水平就是高,经验太重要了

网友B:
老哥这几天发帖子,开始的早啊。

网友C:
16:9的脑袋, 太欢乐了

网友B:
坏了一流元器件,有管有桥的,还有异形件。到时候,万一老头按照电线或者插头的价格给结账,可就亏了。
测试工装做好,马上就用上了啊,40W到200W的灯泡,方便更换,测试更准确~

小银鱼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维修水平就是高,经验太重要了

经验教训都很重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哥这几天发帖子,开始的早啊。

唉,你说,干什么去好,昨晚把分都打出去了,今天一天都是0,光能回复不能打分,饭后这阵到10点半之前,最困,无奈,发完帖子刷了两遍没人回复,一赌气睡觉去了,睡了一个钟头,刚起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16:9的脑袋, 太欢乐了

呵呵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坏了一流元器件,有管有桥的,还有异形件。到时候,万一老头按照电线或者插头的价格给结账,可就亏了。
测 ...

哈哈哈,没老头的事了,直接呼叫小胡子,道算账,我说,你上午不是给准备好了吗,多费劲也不能再多收你的了,他一乐,“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啪,拍桌上一张,十块钱的,我晕,

楼主:
他一乐,说,那钱已经买烟买酒了,就剩下这么多了,给你换一张、又掏出一张绿的,笑着走了“哎我说,咱不带这么玩人的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哈,没老头的事了,直接呼叫小胡子,道算账,我说,你上午不是给准备好了吗,多费劲也不能再多收你的 ...

真还让小胡子给黑了一刀啊。10块钱,又是个学雷锋做好事,积德行善,助人为乐,乐善好施的故事啊。。。

网友D:
被50块的票子忽悠了

网友E:
浇筑的锡条吧,比例是多少,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还让小胡子给黑了一刀啊。10块钱,又是个学雷锋做好事,积德行善,助人为乐,乐善好施的故事啊。。。 ...

给你留个扣子,不然你不往后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被50块的票子忽悠了

呵呵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浇筑的锡条吧,比例是多少,好用吗

废锡片片在酒精灯上露露罐里熔化的,说实话品相不是太好,不太成水,倒像是春天融冰的效果,冰水混合物一样,但是浇筑起来还可以,不显什么,酒精灯的捻就剩下最后2CM了,不断往上打酒精所以温度不够效果不佳,

网友F:
拍一张红票子你就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拍一张红票子你就乐了

哎,就它了,谢谢哈

网友:
看老哥这锡块,想起来小时候我爸织网时浇注铅坠子的场景了,拿铁锅放上铅化开后,往模子里拿小勺倒,弄完了剩一堆杂质铅粑粑看铅坠子弄出来锃明瓦亮的,就想能不能浇点一块钱出来花啊~那时候小,就愿意看干那活也没想过真浇出来一块钱可是犯法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