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3元表也很精彩--孔雀3113换表蒙

楼主(2019-02-01):
相信看过我的帖子的知道,我之前入手了100枚3元表,由于个人原因,不能有太多时间维修保养,只能抽空先换换表镜,打磨下外壳,做做表面功夫。今天翻出一枚孔雀3113,先看到手时的样子吧,孔雀把头,赞一个:

后盖,辽宁手表厂产的孔雀3113:

来个正脸,看着是不是不堪入目,惨不忍睹?

开后盖,机芯是统机,上夹板上有孔雀的英文标识,看来是全原装货:

先把旧表蒙打磨打磨,看见没有,表盘不错,表蒙如果没有裂缝就完美了:

换个角度,孔雀的表盘像放射拉丝,不同角度下看见的不一样:

还是找枚新表蒙换上吧,对,尺寸是直径28mm的,换完表镜是不是有焕然一新的感觉?

外壳也稍微打磨下,看起来漂亮点:

后盖也简单打磨下,没有抛光,不然就像库存表了:

最后再来一张正面图,怎么样,这3元是否超值了呢?

谢谢观赏!

网友A:
就羡慕会修手表的高手

网友B:
换完表镜,真好看,焕然

网友C:
不是蓝宝蒙,几天就花得不像样子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就羡慕会修手表的高手

不要羡慕了,我同你直接问楼主还收徒弟吗

网友D:
楼主还收徒弟吗?我想学修手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完表镜,真好看,焕然

确实,换之前都无法入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蓝宝蒙,几天就花得不像样子了。

不至于,虽说塑胶不耐磨,但是注意点也可以使用三年五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还收徒弟吗?我想学修手表

你也挺调皮呀,你自己也是修表高手,我知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羡慕会修手表的高手

买几块配件表练练手,不出1个月你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羡慕了,我同你直接问楼主还收徒弟吗

你这样的大神我得像你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至于,虽说塑胶不耐磨,但是注意点也可以使用三年五载的。

个人经验:
双狮原装蒙2年左右碎圈,但还算清晰。
后换的pmma.hdpe等均不到1年就朦胧美。
把hdpe的中间车槽下蓝宝玻璃5年hdpe碎圈,蓝宝有划痕,但仍清晰。

网友E:
大神这是用什么打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神这是用什么打磨

沙纸呀,800-2000目打磨完就可以了。

网友F:
现在不少人都羡慕你当时是怎样买到的3元一块的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不少人都羡慕你当时是怎样买到的3元一块的表。

哈哈哈哈,万能的深水宝,不过现在没有了。

网友G:
真够便宜的,打理得跟新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真够便宜的,打理得跟新的一样

这枚还算可以,很多成色就很差了。

网友H:
3元真的是白菜价

楼主:
引用 网友H:
3元真的是白菜价

白菜价是白菜价,可惜成色好的不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