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3元表的精彩--小修上海单历中型表

楼主(2019-02-01):
这也是100枚中的一枚,上海单历中型表,使用SS7机芯,到手时缺把头,表蒙磨损有裂纹。到手时的样子,这应该是后期的,表针是纤细的风格,除了商标,还使用了英文;表蒙磨损并且有裂纹,把头缺失:

后盖,可以看见机芯型号,SS7:

拆下后盖:

取出机芯,盘面还可以,还是带花纹的盘面,不错!

把头好找,100枚表里随便翻翻就找到了:

机芯图,19zuan,ZSH,没有问题,ZSH是中国上海的拼音简拼:

后盖顺便简单打磨抛光一下:

装回后盖:

最后,来个正面照片:

看起来是不是也很精神?
谢谢观赏!

网友A:
这货看起来舒服,尤其盘面

网友B:
3元,给指条路吧,谢谢了

网友C:
这表壳打理棒棒的

网友D:
前面的玻璃怎么弄这么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货看起来舒服,尤其盘面

盘面确实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3元,给指条路吧,谢谢了

之前在深水宝里买的,现在已经买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表壳打理棒棒的

谢谢夸奖,不锈钢外壳好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面的玻璃怎么弄这么亮的?

那是塑胶表蒙,换了个新的,所以,很亮。

网友E:
太愁人了,,,分严重不够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太愁人了,,,分严重不够用啊。。。

你是网红人物啊,像我这样默默无闻的,都不知道怎么发这么多积分........

网友F:
确实和一般的上海表不同,时髦很多,上海表我印象中都是7120做的那种很厚重的表耳和边框,做这么纤细的倒是真少见
唯一感到不协调的是时针分针的设计,感觉和这个表盘、刻度不是太搭配,有点短,而且不像秒针那有很多小细节可以赏阅

楼主:
引用 网友F:
确实和一般的上海表不同,时髦很多,上海表我印象中都是7120做的那种很厚重的表耳和边框,做这么纤细的倒是 ...

这是一只中型表,自然比7120男表轻薄一些,至于针和盘是否原装,还要请大神鉴别,我不了解。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一只中型表,自然比7120男表轻薄一些,至于针和盘是否原装,还要请大神鉴别,我不了解。 ...

表壳、表盘是原装的,从表壳的设计上看是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上海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表壳、表盘是原装的,从表壳的设计上看是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上海表

多谢大神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大神指教!

应该是上海表厂(国营)的关门产品

网友G:
好手艺,前后两个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手艺,前后两个样

我这只能算雕虫小技,像大表哥的技术我还得修炼三年五载的。

网友:
表镜换新的了

网友:
精磨细研,楼主又复活了一枚上海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