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给打点滴的提醒器换块电池

楼主(2019-02-01):
给打点滴的提醒器换上块电池

网友:
不错,提醒很有必要

网友A:
早在我们上初中时,好像就听说有个小学生发明了输液断流报警器还是类似的玩意啊,一直以为是感应光信号的,(带液体的管是近乎透明的,没液体的管是漫散射的)
今天终于看到一款,看了半天感觉是电容式的,貌似白色检测部分应该是两道平行的铜箔条,中间隔着PCB基材,形成一个电容,这个电容与其他RC电路,以及运放之类组成振荡电路,(我感觉,理论上一通电就报警,开关是用来叫停的和进入状态的,)当卡上管路,流过液体时,再打开,因为液体与一侧的极板叠加,相当于容量改变了,如触摸开关一样,只要有触摸存在,就输出高电平,且一直维持到输液完毕,不知道是否如我的理解。这东西说起来不贵,最便宜我搜着好像12块多包邮,大部分在15-18之间包邮,很实用的东西,打算回头备一个,省的老头老太太病了一住院,就得熬我好几天,多数时间什么也干不了只能不断抬脖子看水流

网友B:
小发明大作用,电路简单,不知道可靠性如何。

网友:
很巧妙的设计,输液监测的难题被如此小巧的东东“轻松”解决了。探头是在PCB一面的2个电容式电极,可感知液体变动;探头PCB另一面的铜箔可屏蔽干扰,并形成初始电容。起初这东东比较稀贵,某些医院按天或按次出租给病人,现在终于平民化普及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早在我们上初中时,好像就听说有个小学生发明了输液断流报警器还是类似的玩意啊,一直以为是感应光信号的, ...

这东西确实是电容感应原理。很实用的东西,不过还是希望永远都不要用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确实是电容感应原理。很实用的东西,不过还是希望永远都不要用到 ...

那电池不放坏了哈哈哈

网友:
记得在老版论坛里看见过拆这玩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发明大作用,电路简单,不知道可靠性如何。

比称重的靠谱。最好是有个闹钟辅助一下,毕竟药液组份不同。

网友:
哥们当护士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在我们上初中时,好像就听说有个小学生发明了输液断流报警器还是类似的玩意啊,一直以为是感应光信号的, ...
借用坛友goodanytime的帖子中电路分析描述:
图中的U元件,被厂家抹去了商标型号,根据其功能分析,是8脚单通道可编程电容式感应芯片。1脚是电源+,8脚是地,2脚是检测信号输入端,3脚5脚是音频输出,4脚6脚是输出端(4脚为灌电流工作,6脚为拉电流工作),7脚是开关电源触控脚;SW1微动是电源开关;检测头由覆铜板(检测条及接地条)构成;FMQ是压电蜂鸣器;LED1、LED2是红绿指示灯。当检测头内放入输液管道后,其等效电路是一个可变电容网络,其中Co、Ct是分布电容,Ct随流过液体的介电常数而变化。
电路检测原理:电容式感应的基本原理,是由MCU及管道分布电容构成的一个不断充电和放电的张弛振荡器。如果检测头内管道液体恒定,张弛振荡器是一个固定的充电放电周期。如果管道内液体发生变化,就会减少或增加电容器的介电常数,充电放电周期就变长或缩短,频率就会相应减少或增加。所以,MCU测量周期的变化,就可以侦测到管道内的液体流量变化状况。
提醒器工作过程:将被检测管道(内部已经充满液体)放入检测头,按一下按钮SW1,仪器自动对管道的分布电容进行三次脉冲检测,同时,发出三声“嘀嘀嘀”声讯、绿LED闪光三次,将此原始数据存入MCU。
以后,每秒检测一次,绿LED闪一次光,表明正常工作中;当管道中的液体缺失,分布电容发生变化,检测到的数据与原始数据不同,MCU内部程序判断“断流”,发出“嘀嘀嘀”声讯,同时,红LED闪光;当恢复液体流动,仪器停止声讯、灯光报警,恢复到正常监测状态;再按一下SW1,关断电源,停止工作。电路芯片采用微功耗设计,用电极省。但报警时,会消耗较多电能,应及时处置,长时间用应检查更换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借用坛友goodanytime的帖子中电路分析描述:
图中的U元件,被厂家抹去了商标型号,根据其功能 ...

这玩意可以配用LIR2032,一个充电一个用哈哈哈

网友(2024-02-02):
有的医院用的输液管是防回流的,这东西就用不上了。

网友:
这个不错,挺准确的。就是打完不回流也提醒下换药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