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6年前的美的电热水器换镁棒,型号:F50-21W8

楼主(2019-02-01):
2013年买的电热水器,平时用的很少, 就过年期间和节假日家里有人,但农村的自来水是山泉水,下雨天水里的含沙量非常大,里面积了不少泥,平时放出来的水都是发黄,在放假前淘了镁棒准备回家更换

买二送二(专用套筒板手和额外送一支)

专门买了带螺母的,怕原机螺母坏了

挂点下来等下用火烧

煤气灶上烧着,

剩下的白灰(氧化镁) 没毛病

快6年了,还是很新的

参数标签

打开盖子

里面有张膜 处的哦

扣开

下面准备水桶,水桶的容量要大于热水器的容量,我的是50L热水器,准备了两个桶和一个脸盆

拧下来的只有螺母

镁棒烂在里面了

用老虎钳拨出,原来的镁棒还没烂完,

放出来的水,右边是第一桶,左边第二桶,上面半桶已经倒掉了

仔细观察旧的镁棒

只烂了一点,但底下烂的很严重 ,应该是里面积泥了导致的

放出来的沙子,有的是镁棒的残留,有的是真沙子,

放水清洗,洗了几桶水,终于基本干净了

这是洗出来的第一遍,比放出来的第一遍还脏

这是过程中

放完水的样子

内部貌似是黑色涂层  装回买来的镁棒就算完工了,重新流水,开始注意排气,直到放水没有气泡

拆下的镁棒对比

螺母对比

螺牙对比 m6的

新的比原装的还要长一些

谢谢围观,欢迎指导!
END

祝坛友过年愉快!

网友:
里面水真脏啊

网友:
用了6前才腐蚀了这么少,旧镁棒估计还能用吧。
我在用的电热水器基本都是3年更换一次,3年时间就腐蚀得很严重,不得不更换。

网友:
看着腐蚀并不严重

网友A:
放出的水黄了才去换啊

网友B:
我前两天才清洗了热水器,换了美棒,放完水最好单独接条管到热水出口冲下,也是很脏的,因为你打开排水口,这样冲是冲不到热水出水管的,在最高位

网友:
这是用了6年的镁棒?怕是假镁棒吧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纯镁吧

网友:
旧的打磨打磨应该还能用的

网友:
南方水质软,所以腐蚀不严重。楼主应该装个前置过滤。

网友C:
完全不用换,只要没腐蚀的露出中间支撑电极棒就完全没必要换,反而表面积大保护效果比新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出的水黄了才去换啊

这个黄色不像是锈,更像是泥土的黄色。      他家估计没有粗滤。

网友:
家里没有电热水器,纯围观。。。。

网友:
话说我家里的热水器为什么没有这个镁棒口,只有冷热两个水口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完全不用换,只要没腐蚀的露出中间支撑电极棒就完全没必要换,反而表面积大保护效果比新的好。 ...

但是六年还能保持基本样貌,外形轮廓还在,多数怀疑其纯度。        镁棒腐蚀跟吃冰棍差不多,它会腐蚀成一个枣核型,两头腐蚀严重,中间多一些,

这个那竟然出现蚁穴式腐蚀,说明起部分的惰性很大,你也说了反应面积变大,蚁穴出现后应发生掏挖现象,就是内侧向外侧反向侵蚀,在正向和反向同时腐蚀情况下,发生蚁穴区域应当比一般区域更爱崩塌,从而失去外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前两天才清洗了热水器,换了美棒,放完水最好单独接条管到热水出口冲下,也是很脏的,因为你打开排水口, ...

我清洗时候一般会反冲一下,还有利与排水,给出水管接上来水,直接开。

而且我要把水管都拆掉,防止水管接口那里堆着水碱。

网友:
刚好有台美的60升,用了2年多,也准备换镁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但是六年还能保持基本样貌,外形轮廓还在,多数怀疑其纯度。        镁棒腐蚀跟吃冰棍差不多,它会腐蚀成 ...

并不会,保护极上电压均匀,腐蚀程度只与水质有关,崩塌或者多孔更有利于增大接触面积,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