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莫莫】百折不挠,907手柄无线恒温烙铁,百得工匠史丹利20v烙铁

楼主(2019-02-01):
为了这个温控器,没日没夜的折腾,苦于自己电子知识匮乏,不得如愿顺遂,苦不堪言。幸得温力口饱温总相助,如鱼得水啊,中国好坛友,十分感谢

第一波,前天发帖的大棚,失败告终,管脚接错,而且真的很容易短路,见以下几张图片

------------------------------------------------------------------------------------------------------------------------
------------------------------------------------------------------------------------------------------------------------
第二波继续出击,继续以失败告终,不能调温无线升温,见以下图片

----------------------------------------------------------------------------------------------------------------------------------
----------------------------------------------------------------------------------------------------------------------------------
经过多方折腾,温总的悉心教导,终于成功了
这次用一点洞洞板加些热缩管,真心怕放炮咯

用这个百得手电钻壳子做壳

锯掉

断头的样子,挖坑

安装起来

成品赏析

原来的图纸,下图op07运放的1、7脚标反了,4、8脚标反了

后来温总帮忙改进的图纸,电位器换成10k,手头只有op37没有op07,不会电脑画图就手工画了一个

op07和op37的管脚定义

终于搞定了,今晚可以睡个好觉了
谢谢大家捧场,谢谢温总花了很多时间精力帮忙

网友A:
谢谢分享,子弹还在飞,先砸块砖头鼓励下。折腾的漂亮!!!

网友B:
这个造型是我见过最有特色的烙铁了。

网友C:
这个把手放块616应该绰绰有余吧,搭棚总是不太安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把手放块616应该绰绰有余吧,搭棚总是不太安全

玩的就是折腾,并且这个加热方式比616更合理。616针对T12的工作方式设计的,加热和检测是分时进行的,加热过程中有约30%的时间用于温度检测,70%的时间用于加热,因T12加热升温迅速,这影响不大,而1321烙铁芯是四线的,加热和检测可以同时进行,并且加热是连续的,直至设定温度才关断,所以能缩短化锡时间和回温时间。

网友:
终于完工了

网友D:
这外形也是亮点了

网友E:
嗯,还是用点洞洞板稳妥些

网友:
穿上衣服做文明人(再不浸漆,没有找女朋友指甲油

网友:
造型太骚,非常独特!

网友:
生命不息 折腾不止

网友:
这个座太浪费了吧

网友:
苦心人天不负,漂亮的造型,精简的电路。是用电钻电池供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子弹还在飞,先砸块砖头鼓励下。折腾的漂亮!!!

辛苦温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造型是我见过最有特色的烙铁了。

谢谢夸奖,挺喜欢的造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把手放块616应该绰绰有余吧,搭棚总是不太安全

主要是手头有多余的907手柄,1321发热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的就是折腾,并且这个加热方式比616更合理。616针对T12的工作方式设计的,加热和检测是分时进行的,加 ...

正解啊,就是生命不息折腾不止

楼主:
相当的艰辛啊这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外形也是亮点了

有没有亮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嗯,还是用点洞洞板稳妥些

是啊,改了好多次了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