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过年了,DIY电热式打火机放炮去

楼主(2019-02-02):
又到过年时间,小外甥又要到爷爷家去了。我外甥太小,但是很淘气,喜欢放鞭炮。每年不是拿着打火机,就是点根香,来回折腾。正好前几天拆了个电吹风,拆出里面的电热丝可以DIY个电热式打火机送给外甥用
电热式打火机,上热稍微慢点,但对于小孩来说比电弧式的安全一些。

上次拆下的电热丝

计算好电流,1.5A电热丝发红,裁好长度,拧成这个形状,安装在洞洞板上

注意底面电热丝别短路

准备电池。1350mAH两块并联,4A保护板

盒子一个

固定

TP4056洞洞板充电板,电热丝下面加个发光二极管,做指示
通电前3秒,电热丝没红,二极管可以指示已经供电

电路板正面

盒子开洞

安装,毕竟小孩使用,除了开关外另外加个大电流微动开关

成品外观,没合适外壳,稍微有点丑
打开供电开关,指示灯亮起

点烟口下还有个LED指示,按下微动,电热丝没红时LED指示已经供电

5秒左右电热丝烧红

换个暗光下看看

点抽纸没问题

usb充电口

制作完成,测试没问题,充电没问题,收工,安心过年去喽
在这里,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网友A:
感觉如果电热丝能延伸出去一点更好吧,这种有可能离炮仗太近,有死角,稍不注意会跑不了
羡慕啊,衡水这两年抓得严,市区不让放了,也好,睡得香了

网友:
放鞭炮很容易被炸着手,现在都不怎么敢放了

网友:
我们这里禁放鞭炮好几年了,下面农村街道都贴了标语“你敢放我就敢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如果电热丝能延伸出去一点更好吧,这种有可能离炮仗太近,有死角,稍不注意会跑不了
羡慕啊,衡水 ...

同感,前面把电热丝接根管延长点更好些,现在鞭炮的引信很快。

网友:
谢谢分享,大婶童心未泯啊。。。。。。。。。读小学时,看到电影上的爆破画面,过年时把死炮拆开,把火药收集在一小瓶子里,然后把家里的手电拆下电珠子,轻轻砸碎(不能把灯丝弄断了),用几米长的导线将灯珠两极连接好,再把灯珠埋进火药里,待小伙伴躲远了,将导线两端搭在电池上。。。。。。。。

网友:
 很有爱的舅舅,小朋友用电热式点火器美滋滋.
按住微动电热丝才工作的设计很有必要.

网友:
我们这不让放了~

网友:
如果改成微动开关控制低压MOS会更长寿些

网友:
不错不错,点个鞭炮试试

网友:
我擦,家里有矿

网友:
放炮的不要,悄悄的进村!

网友:
如果加上定时关闭或把按键搞成低于外壳就更安全了

网友:
放鞭炮很危险,小孩还是不玩的好,看了论坛爱折腾这些都是些爷爷辈,

网友:
发热丝伸出来一段距离才好, 这样视线好无死角。
还有现在稍微有点大电流的场合我都改成用 NMOS 开关的了, 这样随便一个小电流开关就行了。
也不用担心开关触点阻值变很大的问题, 或者说开关阻值在 5K 欧 以内没有问题。

网友:
哔哩哔哩的一个主播倒腾火药,脸都扎黑了,在医院治疗呢。

网友:
小孩子放鞭炮一定要有大人在旁

网友:
点鞭炮方便

网友:
我试过遥控放炮仗:
前年用电子打火机那种电热丝,结果一个炮仗把加热丝打没影了。
去年用高压包点火,接一段长的引线,电弧点着药捻,蛮好用。
今年不回家,没地放炮仗。

BTW:遥控器用萝丽控,控制器自己编程

网友:
真丑,过完年买点碳纤维纸贴一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