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个fc掌机内存卡扩展游戏应该放哪。

楼主(2019-02-02):
如图放在根目录识别游戏,游戏格式是正确的。nes

网友:
山寨中的山寨

网友A:
建一个game文件夹,放里面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一个game文件夹,放里面试试

不行还是无法识别到游戏

网友B:
多大的卡?换个1g的老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大的卡?换个1g的老卡试试。

用的是老相机的卡,还是不能识别到游戏,

网友:
把磁盘格式化成FAT16试试。

网友(2020-06-24):
什么牌子了?感觉做工很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