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论坛的Lii-100迷你多功能电池充电器

楼主(2019-02-02):
论坛上的宝贝,有点贵,换一个尝尝鲜

说明书

能识别多钟电池

单筒2500M,双筒3600M,你买哪个?

还可以当充电宝,你信吗?

通电试试,默认电流0.5A

拆开

电路板和充电极板

这个芯片看不清,是单片机吗

机械结构,靠弹簧拉力夹持电池

拆下电路板

这边东西还不少

2017年的产品

两个小电阻,这个我一直记不住,是50毫欧,还是500毫欧啊?

两个电感

没了,这个宝贝还不错,就是不能识别没电压的电池和给它充电!

网友:
50毫Ω   这个镍氢好像不是-△v判停

网友:
谢谢分享,哪只螃蟹是什么型号的?R050电阻求包邮。。。。。

网友:
同样也换了一个,又是充电器又是移动电源,

网友:
试一下看看有木有防反接功能

网友:
论坛福利,做工不错。

网友:
遗憾的是升压和降压电路都是二极管整流,升压部分应该用SY7063,锂电充电降压部分应该用SY6912,镍氢降压充电最好是不拒充的同步整流专用芯片。

网友:
贴牌的?手头有一个N年前买的NICJOY A01,几乎一模一样

网友:
没电压的电池,可以先用个恒压的可调电源,输出并电池两端,慢慢加电压(实现人为控制充电电流),到差不多额定电压后就可以用普通充电器来充电了

网友:
本来就是靠测量电池电压识别电池种类的,你弄个没电的叫它按哪种来充呢?双槽的有个预充电电路完全没电的被识别为镍氢,多放里面会儿再拿出来再放入就能正确识别了,这个不知道有没有,可以测一下空载电压。另外看你发的图眼晕(=_=)

网友:
质量还是不错的,比较论坛的

网友A:
还是用了料的充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用了料的充电器

这个也不怎么先进,做工也一般般。

网友(2019-12-03):
楼主能不能私发个这款充电器的说明书呢?先谢谢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