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一个服务器暴力风扇并维修(失败)

楼主(2019-02-02):
本来使用12v电源可以运行起来,但是前几天没找到12v电源,于是用5a降压模块带,结果降压模块烧了,35v电压直接进了风扇
标签
正面
撕掉标签,拆下卡簧,轻松取下转子和扇叶
一不小心,轴承滚桌子底下去了,找了好久
又是卡簧
…拆了卡簧还是拿不下来,可能是过盈配合的
也懒的放冰箱里去了,直接用电烙铁从后面拆
拆下来了
找到罪魁祸首,这个保护管烧了
焊线,准备试机
结果可以转,但是转的一卡一卡的,用手带可以转起来,但是转了没多久mos管冒烟了

网友:
滚珠轴承的,如果不是电压问题的话,估计还能撑几年

网友:
看来这种模块还是谨慎使用  升压的还好

网友:
暴力风扇可以玩一玩。

网友A:
免维护风扇,要不然厂家就没饭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免维护风扇,要不然厂家就没饭吃了。。。

台达的还好,楼主应该最先把定子和铜管之间的卡簧拆掉,然后用水泵钳扭动定子应该能下来。建准的磁悬浮才是真正的免维护,径向受力用的只是液压含油轴承,底部金属片压入,缺油后没地方加,售价跟双滚珠轴承普通风扇有一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