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捡个破烂,拆2个电机

楼主(2019-02-02):
如题。
没啥好说的,看图吧
1.全景

2.控制器

3.开始拆

4.得2个电机,能干点啥呢?

5.这个灯板就是红外?

完毕!欢迎围观。

网友:
电机挺大的,减速部分也能利用

网友:
这电机是直流220V的吗

网友:
感觉这个电机不错呀,功率有多少呢

网友:
这玩意买新的要几大千吧

网友:
这电机能用来改点什么玩捏

网友:
谢谢分享。如果坐上去,会不会把蛋蛋挰碎了?

网友:
看标签是220V直流电机,不错,肯定能泒上用场的。

网友:
永磁电机的话,应该能拧动转轴发电,测试LED灯珠好坏。

网友:
没发现电机电源的主板哪?两个电机至少应该有100W的功率。。。

网友:
再做一个按摩器

网友:
这东西就怕皮肤病

网友:
电机外壳85度才保护,感觉有点高

网友:
这电机的扭矩还是不错的,可以改为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