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G型夹子,螺丝刀,免钉胶大作战,修复开裂!

楼主(2019-02-02):
G型夹子,螺丝刀,免钉胶大作战,修复开裂!门这位置受到撞击裂开 。

三样工具

9.9包邮的免钉胶 ,有4.5包邮的,本着买贵不买贱。要的就是结实。

G夹质量不错的那种 。

螺丝刀 ,应该有很多年了,朋友家的货底子。

打胶 。

螺丝刀往里刮。

缝隙内塞满胶

夹子夹住 ,

两个夹子夹住效果

挂掉多余的胶

要凝固12小时以上 。

时间到,拆下G夹,效果还不错。

侧面 ,刷油漆的时候,可以遮盖

合上门,基本看不出来。

购买了几个G夹,还是大有用途的。
完毕,谢谢欣赏 。

网友:
子弹还在飞。。。。。

网友:
不愧是能工巧匠,啥都会干!

网友:
免钉胶的强度还是很好的

网友:
这就完工了?不行啊,要大力撞击几次,才能看得出效果

网友A:
纠正一下,G夹应该垫一条角铁,角铁上再贴一层封箱胶。这样夹紧就没有痕迹,且角铁不会粘上去。另外这地方用不到免钉胶吧,用乳白胶就可以了。当然没有乳白胶用免钉胶也行。

之前我用G夹+角铁+乳白胶修复过几件家具了。

网友:
这种胶水好用吗? 是硬胶还是软胶?
补木门我多数是用环氧胶,有渗透力,但干得慢。 也有时用502修补的,效果也不错。

网友:
谢谢分享,工具也有,门还完好那

网友:
还有这种胶,第一次见,该备一个了,年前买了一个号称比电焊还牢的胶,死贵

网友:
免钉胶的作用真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纠正一下,G夹应该垫一条角铁,角铁上再贴一层封箱胶。这样夹紧就没有痕迹,且角铁不会粘上去。另外这地方 ...

学习了,我正准备买免钉胶 修凳子呢

网友:
这个不错。想法好。

网友:
好手艺啊 赞一个

网友(2019-03-19):
好办法,俺原来都是搞俩图钉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