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寻求帮助请大神指点,钉钉软件定位打卡,如何破解?

楼主(2019-02-02):
某宝上被清理了。。。

网友:
安卓下载FAKE GPS,开发者模式开模拟位置。

网友A:
买个烂手机,装钉钉,装个远程软件(向日葵一类的)扔再公司抽屉里打卡用。

网友:
安卓xposed之后模拟位置

网友:
位置穿越 好弄吧

网友:
用钉钉的单位都是老板有点变态的

网友:
虚拟定位精灵.
用这个软件,打开之后选择要虚拟定位的软件.再从这软件里打开那个软件就可以了.
操作流程类似于
以前用这个应付查岗的

网友:
回复重复了。。编辑掉

网友B:
用自带位置穿越的手机不容易被封,比如360手机

不要说老板变态不变态,他付钱给你,就是要你来干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自带位置穿越的手机不容易被封,比如360手机

不要说老板变态不变态,他付钱给你,就是要你来干活的 ...

自己对自己价值的认知和老板有冲突,这才是问题所在
不是说谁好谁坏,屁股决定脑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烂手机,装钉钉,装个远程软件(向日葵一类的)扔再公司抽屉里打卡用。 ...

这个方法好呀!绝对不会被封

网友:
远程是个不错的主意哈

网友C:
我公司要视频钉钉打卡怎么办??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公司要视频钉钉打卡怎么办??

我只能说够变态了

网友E:
我是TeamViewer。+AirDroid双远程打卡向日葵要收费。这两个不用。为什么要双远?用了你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只能说够变态了

都过完年了,这种老板还留着明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是TeamViewer。+AirDroid双远程打卡向日葵要收费。这两个不用。为什么要双远?用了你就知道了 ...

我想不通为什么要双远..

网友:
那信谁谁谁,又想干坏事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是TeamViewer。+AirDroid双远程打卡向日葵要收费。这两个不用。为什么要双远?用了你就知道了 ...
这个方法应该很棒-先试一下-谢谢-

网友:
xposed 完美稳定 无破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