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器] 拆儿子的口风琴,了解内部构造

楼主(2019-02-02):
如题。儿子幼儿园要求的口风琴,一边吹,一遍弹,挺好玩的,拆了看看。。。

看图:
1.外观

2.上盖

3.底盖,各种参数

4.内芯,也是一个整体

5.发声簧片?不会叫。从低音到高音

6.发声原理,按下按键,打开一个出风口,风带动簧片发声,很简单的呵

完毕!欢迎围观。
年前最后一贴,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网友A:
改成电机进气式的,不然口水吹进去,又脏又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成电机进气式的,不然口水吹进去,又脏又容易坏。

那楼主不是得买个打气泵了

网友:
口琴放大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改成电机进气式的,不然口水吹进去,又脏又容易坏。

原來的設計,口吹氣有大有小,控制聲音。

改成電機,要怎麼控制力度大小?搞個腳踏板按比例控制氣量大小(比例遙控)?哈哈

网友:
这个用来练肺活量不错

网友:
没见过这种,有点像大号口琴哈

网友:
我还以为是老的口琴呢。

网友:
小孩学习一下音乐,很有好处。当然不要强求什么考级之类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口风琴。

网友:
挺简单,但是生锈了?

网友:
簧片都生锈了,这材料看来不咋滴。。。

网友:
簧片好像有点锈了

网友:
我女儿小学时,学校也曾教过几年口风琴。

网友:
太愁人了,,,分严重不够用啊。。。

网友:
優秀文章,得经常清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來的設計,口吹氣有大有小,控制聲音。

改成電機,要怎麼控制力度大小?搞個腳踏板按比例控制氣量大小 ...

似乎有那种大型的脚踏板带动风箱供气的, 小学的时候见音乐老师用过, 弹的时候左右脚不停踩两个踏板就能出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來的設計,口吹氣有大有小,控制聲音。

改成電機,要怎麼控制力度大小?搞個腳踏板按比例控制氣量大小 ...

搜了一下就是标准风琴, 和钢琴差不多大, 图源百度百科

网友(2020-06-27):
就这么简单!!感觉给忽悠进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