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种玻璃表蒙划痕怎么处理?

楼主(2019-02-02):
西铁城的,记得买的时候说是蓝宝石玻璃?怎么一点不抗磨,两处划痕,有没有修的方法?只能换吗?

网友:
据说涂牙膏可以?

网友A:
很介意的话换表蒙即可,蓝宝石的也没多贵,这不是珍贵材料,常见表几百块,定制也就500,600吧。
牙膏没用,磨料比不过蓝宝石硬度,还容易磨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介意的话换表蒙即可,蓝宝石的也没多贵,这不是珍贵材料,常见表几百块,定制也就500,600吧。
牙膏没用 ...

也不便宜啊,我这个表一共好像2w鬼子币

网友:
打蜡磨抛光

楼主:
记得有一种胶水,涂上固化,然后抛光,不知道对这种玻璃表面好不好用

网友B:
蓝宝石表面,一般沙子什么的很难在上面留下痕迹,我的表周围金属都掉色了,表面还是光滑如新!!!

网友C:
真漂亮,蓝幽幽的,西铁城。一锤子砸了可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漂亮,蓝幽幽的,西铁城。一锤子砸了可惜了

老哥又来说笑了,蓝宝石还真能发蓝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蓝宝石表面,一般沙子什么的很难在上面留下痕迹,我的表周围金属都掉色了,表面还是光滑如新!!! ...

这两个划痕,一个是在石头上划的,一个是被孩子摁在地上怒搓的⊙﹏⊙

感觉不是蓝宝石的,难道是我记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记得有一种胶水,涂上固化,然后抛光,不知道对这种玻璃表面好不好用

UV胶,但是那个是填缝的,只是对玻璃缝隙填补,这种表面剥离伤,那胶水不行,强度不够。

网友D:
蓝宝的一般是平面的,这种带造型的比较少见,tb查查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又来说笑了,蓝宝石还真能发蓝光了

赶上我这急脾气的,就差一锤子买卖了,就跟今天我那棉袄似得,拉了15CM,从肚脐就开口了,回也回不去,上也上不来,开始还耐心的往回退,勉强弄开了,我还稍微用钳子将拉头小心夹紧点,结果,再次拉还是感觉跟刚才一样,沉,结果,拉了20CM又开膛了,一赌气刺啦一下全拽了,去你地吧,不穿了行不,结果,大冬天的,穿了两件秋天的衣服就去门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蓝宝的一般是平面的,这种带造型的比较少见,tb查查看。

等我查查型号,感觉就是块玻璃

网友:
用牙膏应该有点作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