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494升压电路求助

楼主(2019-02-02):
本人业余爱好者,学着前辈想做一个12V升24v的电路。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509806
电路图照搬,用的494,1,16接地,2,15接5V。输出。
用的也是原帖的4148,1015,mos拆主板的K3918。
接起来感觉有起振。不接mos,1015 E端也有5V电压。
整个电路接起来后,变压器后端只有0.3V电压。mos发热严重,用万用表测G端电压在1.5v~1V间变化。
不知道哪里出问题。线圈也按原帖绕制。

楼主:
磁环用的电磁炉上的黄色磁环,能吸磁铁,应该是铁粉的。初级5P×2,1mm漆包线并绕,方向一致,中间抽头,后级测试时候直接10P。

网友A:
U变压器不能用电磁炉上的黄色磁芯。这磁芯是低频滤波用的,不能用于几十KHZ的开关变压器上。另外,你感觉磁芯发烫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U变压器不能用电磁炉上的黄色磁芯。这磁芯是低频滤波用的,不能用于几十KHZ的开关变压器上。另外,你感觉磁 ...

磁环倒是没感觉热。mos热得太快。上电的话大概5w功率。mos 10S就烫手。没来得及管电感。
我看原帖里面也是用的磁环。

网友B:
变压器磁芯材料不对,这里得用铁氧体,黑色的。高级的用非晶。

网友:
引用 楼主:
磁环倒是没感觉热。mos热得太快。上电的话大概5w功率。mos 10S就烫手。没来得及管电感。
我看原帖里面也 ...

我刚才去看了下,这个帖子用的是蓝灰色的高频磁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磁芯材料不对,这里得用铁氧体,黑色的。高级的用非晶。

我非常赞同。。。。。

楼主:
好的。震荡电阻10K。电容104。频率应该是1K左右。再换换磁环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震荡电阻10K。电容104。频率应该是1K左右。再换换磁环试试。

1KHZ的频率太低了,磁芯容易饱和,还是将频率调到50KHZ左右吧。

网友C:
有示波器的话 看看gs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示波器的话 看看gs波形

就是没有示波器。所以才问问专家的经验

网友:
下面mos极性画错了,实际电路这么接就是短路,一会儿就烧。另外mos耐压太低 没有吸收电路 4148换成肖特基 注意494死区 电路开环无反馈也不稳压

网友:
12v升24直接boost

网友D:
除共模磁环外,绝大多数磁环内部有非导磁物质如硅、铝、钼、无机粉末、有机粉末,自带均匀分布的气隙!除了开关频率应取在50kHz左右,推挽MOS理论耐压应高于2倍电源电压外:
1)此电路为推挽电路,如同所有正激类型拓扑一样,其双5:双10的拓扑主变压器理论上不得有任何气隙(实际上允许0.05mm左右),因此变压器只能使用无气隙的高频铁氧体或者无气隙的高导共模纯绿环,绝对不可采用天生自带均匀气隙的绿蓝环或黄白环!
2)而20mH(若开关频率取50kHz,则0.5mH足矣)的拓扑电感的磁芯则刚好与1)相反,必须使用有(自带均匀分布式)气隙的绿蓝环或黄白环(铁氧体中柱磨约1mm缺口的集中分布式气隙也勉强可用)。
3)场管MOS1应同样S极接GND地。
4)按10k标识法推断此电路标识100为100欧勉强可用,但通常应为10欧。5)芯片自带的2个误差放大器通常需要接入反馈,否则电压不稳定。
BTW: 12V升24V使用罕见的抽头耦合电感型Boost最高效。也就是比常规Boost还高效,如下网摘电路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除共模磁环外,绝大多数磁环内部有非导磁物质如硅、铝、钼、无机粉末、有机粉末,自带均匀分布的气隙!除了 ...

非常感谢科普。
新手从基本入手学习下TL494经典电路。顺便学习下电感线圈变压器等基本常识。
boost的话MOS应该得用耐压48V的。手上只有拆机主板的mos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科普。
新手从基本入手学习下TL494经典电路。顺便学习下电感线圈变压器等基本常识。
boost的话MO ...

Boost的MOS理论耐压只要不低于输出即可,因此主板25-30V的MOS可用(业余制作裕量少也可将就)。黄白环电感可用于50kHz,绿蓝环电感可用于150kHz。

楼主(2019-03-06):
引用 网友D:
除共模磁环外,绝大多数磁环内部有非导磁物质如硅、铝、钼、无机粉末、有机粉末,自带均匀分布的气隙!除了 ...

我实际按照电路弄,变压磁环为初级4+4,次级8+8,实际带负载时候出来电压只有18.6V,占空比已经到了42%。电路带有电压反馈,带负载时候1脚只有3.81V,2脚接标准5V。说明已经是最高占空比了。
空载达到24.6V没问题。带负载时候mos不算很热,磁环温热。用的铁氧体(黑色)磁环。
请教,问题会是在哪里?是磁环留的气隙太多?这个推挽电路占空比跟变压比应该是参照buck的测算吗?
我个人估计应Vout=vin*N2/N1*2D。还是Vout=vin*N2/N1*D/(1-D)?
请指教,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实际按照电路弄,变压磁环为初级4+4,次级8+8,实际带负载时候出来电压只有18.6V,占空比已经到了42%。 ...

TL494推挽模式达不到满占空比即50%且还有各种损耗,所以建议次级改为桥式整流或者增加匝数。
公式是正确的Vout=Vin*(n2/n1)*2D(忽略二极管压降后的理论值)。但是你可能把n2/n1匝比算错了。推挽后级的确是Buck,Buck本身公式是Vout/Vin=D。针对本帖,因你的次级使用双半波整流模式,所以次级/初级=8匝/4匝=2。也就代表着初级的12V仅等效于次级24V。终输出24V则意味着buck占空比必须100%(也即换算成推挽占空比必须50%,都是满占空比)。
黑色磁环,如果是共模电感拆下来的(通常共模电感是黑环刷纯绿漆),其固有气隙小,导磁率很高,通常没问题,可以用作主变压器磁芯。
要注意铁硅铝外观也是黑色的,其固有气隙大,如果是充电宝或者电源板次级拆下来的,就不可用做主变压器磁芯。用作本帖的拓扑电感则很好。
磁环温热问题不大,可能是体积不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TL494推挽模式达不到满占空比即50%且还有各种损耗,所以建议次级改为桥式整流或者增加匝数。
公式是正确的 ...

感谢指导。N2:N1 匝数比是2的话。就是12V输入24V输出。占空比要单边50%才能达到这个比例。
我也提高了匝数比。原边改成3匝×2,副边是8匝×2。按照0.4占空比计算后。输出应该是12×8/3×0.4×2=25.6.
用的是拆机铁氧体锰锌磁环 T22-14-8。
最大输出20V。25w左右。那可能会是磁环不够大吧。我换下T31-19-10的磁环再测试下。
另外,我试了下抽头boost的线路。按照您说的用带气隙的磁环。铁粉浅绿身蓝底磁环T130-52   T33*19*11。
TL494改单模输出,带负载后能看到整机功率飙升到50w后下降回来重新启动。磁环或者其他地方发出吱吱响。mos管发热严重。
这种情况会是电感量不够吗?

网友:
计算中 还要减去二极管压降 输出绕组电阻压降 以及布线电阻压降 同时还要注意 带载时候 板端输入电压是否还够12V 也就是 变压器一次侧 中心抽头 到MOS管S极的电压 同时 还要注意 D极到变压器 走线电阻 这些都会影响最终输出!
空载电压会虚高 由于变压器漏感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