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两串十二并声光控灯求维修思路 已解决

楼主(2019-02-02):
上电就有几个灯珠微亮,正常是不亮的。现在不能控制亮灯。已解决,灯珠烧毁导致不正常,搬家扔东西没配件短路搞定

网友:
灯珠有烧坏的了吧,那个带黑点的应该是坏的,3.6V电单个测试灯珠。

网友A:
灯珠都烧爆了。。。。。把家里的电热水壶拆了,把电饭锅拆了,做一只拆LED灯珠的加热板,然后把灯珠换了。。。。

网友:
用万用表电阻档,测一下每颗l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珠都烧爆了。。。。。把家里的电热水壶拆了,把电饭锅拆了,做一只拆LED灯珠的加热板,然后把灯珠换了。 ...

更换灯珠或者短路灯珠知道,但是现在声控光控不灵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换灯珠或者短路灯珠知道,但是现在声控光控不灵什么情况?

声控、光控感应电路同时出问题的可能性很小,主要检查这两路共用的电阻、电容、三极管那哪个元件有问题。

网友:
灯珠有坏的先换了说不定是它引起的

网友B:
先搭个点灯器,把灯珠换完测好了再说,现在没有一头靠勺,就来问,谁能说出子午卯酉来啊?
恒流源带LED可以,但是带灯泡可能就憋死,所以,没法用其他方式来试验,给光敏剪了,看有无输出再说,只要有一点光进入,光敏低阻,则声控被锁死这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搭个点灯器,把灯珠换完测好了再说,现在没有一头靠勺,就来问,谁能说出子午卯酉来啊?
恒流源带LED可以 ...

感谢解答,没修过led灯板所以先问问,意思是看看从哪几方面入手,省的做一步问一步,已解决是灯珠换了导致不正常,短路了就好了,搬家扔了不少东西所以没灯珠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解答,没修过led灯板所以先问问,意思是看看从哪几方面入手,省的做一步问一步,已解决是灯珠换了导 ...

解决就好

网友(2021-05-17):
买个模块没几个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