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制作便宜好用的N76E003的ICP烧录器(新年礼物)

楼主(2019-02-02):
来新站的第一帖 这个帖子算是送给玩单片机的朋友的新年礼物吧

一、起因

最近在玩N76E003这个片子 总的来说 这个片子还是不错的 一块钱的样子--便宜; 18K Flash,256字节SRAM,768字节XRAM--够大 12位ADC 比stm8s003多了两个IO

虽然比起stm8s003还是有不少劣势 但是也算是各有所长 有意思玩玩的
但是 N76E003对于普通爱玩玩的爱好者来说,入门的工具成本不低。这个芯片出厂不带LDROM,第一次至少要用官方工具nu-link来烧录boot(LDROM),才可以用串口ISP下载。
但是呢 这个nulink价格不菲(买一个下载器 够买50个N76E芯片了),就算可以自己DIY 主控芯片也不好买(官方店经常缺货 还要22大洋的邮费 实际算下来没便宜多少)

贵就不说了 关键是还相当难用,ICP和ISP软件的设计都是相当反人类。操作复杂 要点半天,设置一堆才能下载。对于量产批量烧录/离线烧录,确实方便,但是对于调试程序过程,频繁修改烧录 操作起来确实繁琐。
果然嫌官方软件烦的朋友不止我一个 在老站就有大神发过自己写的ISP下载软件 链接: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42081 追求下载快速 操作方便
在我之前做的stm8的swim编程器的帖子下面 有好几个朋友问我能不能也弄个N76E的编程器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17902&page=12

那会儿我已经搞到下载时序了,自己搞了烧写LDROM用的工具,没有完善功能 这次年前有空 整理了下 做出一个完整的烧写工具

二、编程器的DIY教程
正式开始

首先编程工具由两部分组成
一部分是编程器实体  一部分是上位机软件 通过usb免连接 不需要驱动

diy教程是教怎么做编程器实体
选用的是一颗很便宜的带usb的51芯片 ch552g

编程器的程序资源占用很小 不到1k的sram 整整4k的flash(实际更便宜的ch551资源足够,只不过我手上木有)

价格如图

嘉立创价格

淘宝价格  优信电子卖1.5元 可以说非常便宜了(在带usb的单片机里面 算是最便宜的了 当然除了usb 别的外设比较垃圾)

ch552这个芯片还有个好处 可以自己通过USB下载,免去了购买下载器

电路非常非常简单

就MCU主控 LDO 三颗电容 两颗电阻 usb座子 按键一个
因为非常简单 所以直接感光制版完成

实物图

电路原理图

参考布局图

给ch552下载程序(程序在文末附件)
1 断电
2 按下原理图上S1按键 上拉高D+ 不松手

3 插上usb

就进入boot了(此时下载软件会提示找到CH552)

这是烧录软件可以识别到 按步骤下载 就完成烧录器制作了
烧录软件(见附件)

完成烧录器 插上usb 第一次会提示人体工学设备(HID) 会显示设备名字叫 N76E_ICP_Tool  当然不同电脑系统 可能提示不一样

上位机部分

整个程序用C#写成

需要安装.net 4.0
出现如图错误:程序打开提示”应用程序正常初始化(0xc0000135)失败“的错误,就是需要安装.NET Framework4.0
微软官方下载地址 https://www.microsoft.com/en-US/ ... ation.aspx?id=17718

只要正确安装了.net 4.0  实测在windows XP上是可以正常运行的,并且不需要额外的运行库 也不需要安装任何的驱动

楼主:
二、编程器的使用教程

这楼专门介绍怎么使用编程器

首先是编程器和目标板的连接 需要接5条线
供电VCC GND  (供电可以是3.3V也可以说5V 当然也可以不从下载器供电 这个根据具体需求)
下载数据 SCK SDA RST

其中SCK和SDA在图中已经框出

接下来 编程器和电脑通过usb连接

打开编程器软件(软件可以自动识别编程器的连接状态 但是编程器与下载目标的状态需要手动操作)
点击连接就可以连接上目标(接线正确)

最慢烧录情况用时  完整写入18K的flash+不进行优化擦写+校验

如果开启整片擦除的+完整写入18K的flash+校验  能快一些

在要下载的固件很大的时候 整片擦除必去单扇区擦除会快很多 因为每擦除一个扇区用时大于10ms 整芯片由18k/256字节=72个扇区 至少需要720ms
但是整片擦除只需要约300+ms就可以  相反的 如果内容少 不进行整片擦除会快些
同时 如果开启了优化擦写和速度的选项 可以有效的减少擦除和写入 同时也缩短了烧录时间

对于配置位的设置和烧录 设置专门的页面来设置配置位的内容

设计布局和操作  这里就参考了下官方的ISP

操作注释  可以对照芯片手册 配置字 一章查看具体细节

同时 对于LDROM的烧录地址 在这里设置

另一个方面 考虑到本工具是偏向于程序调试而不是量产
因此提供一个串口功能
根据引脚定义 可以看到 新塘官方很贴心的下载口配置了一组串口 那么正好就可以利用一下了  ---省去了重复接线占用IO且麻烦

编程器在不进行下载操作的时候 可以开启串口功能 直接和目标板进行串口调试信息通讯
也可以勾选 下载后打开串口  默认会在下载后自己打开串口

串口回环测试
因为是提供HID协议来模拟串口 受到带宽限制 所以这个串口性能不是太好 首先波特率不能太高 其次可能高速/大量数据会有丢包问题

作为调试串口115200一下波特率理论上问题不大

当然作为一个附赠功能 就凑合用用吧~

同时支持一个方便操作的功能

要下载的文件 可以拖拽载入 免去打开路径的麻烦

同时 次下载的时候 会自动重载文件,也就是说 编译后 不需要重新打开文件 会自动加载最新(当然只是后台刷新了 前台界面显示的不会刷新,需要点一下 “查看”按钮)

最后要提到的一点 是配置信息的储存和载入
随软件的N76E_ICP.EXE.config文件 储存这文件设置的参数
请不要删除,并保持文件名与EXE文件一致,同时不建议手动更改配置文件的内容,以免格式不对造成错误

里面内容是这样的 整个软件所有可设置的参数都记录在其中

点击载入配置可以载入其他的配置文件
另一方面 程序启动的时候也会自动载入随exe的配置文件

点击保存配置 可以保存设置好的下载参数/下载文件路径 下次打开省去繁琐重复的设置 直接可用 方便!(注意 个人强迫症习惯原因 软件关闭的时候不会自动记录 需要手动保存 )

next

楼主:
附件下载:

最后感谢坛友 @jcdzxh

此处约法三章:
1、严禁用于商业用途
2、拒绝伸手党,下载附件请猛砸m币,如果没有m币的,请积极回帖。不要下载了东西,跟没来过似的~
3、希望大家使用以后 有bug及时反馈 有好的意见 想法 欢迎提出来

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尚自可,摘绝抱蔓归。

做个电解电容耐压测试/稳压二极管测试仪(N76E003开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8297

补充内容 (2019-10-6 21:04):
N76E003的ICP烧录器固件更新-支持解锁上锁芯片(国庆礼物)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1921

网友:
这个厉害,感谢楼主,看来主控芯片我是白买了

网友A:
厉害了!这玩意儿能撸新塘全系列还是就一个76003?
32大佬出来的都是精品啊!

网友B:
你还在用感光板啊 我用感光板不好用就用热转印了

网友:
谢谢分享,楼主很强大。。。。

STM32F103C8T6小开发板烧录新唐N76E003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966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这玩意儿能撸新塘全系列还是就一个76003?
32大佬出来的都是精品啊! ...

只有N76E003 其他系列不感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还在用感光板啊 我用感光板不好用就用热转印了

我只有喷墨打印机 没法 哈哈~

网友:
占个楼在看贴

网友:
STM8还不会玩的过来围观大佬精品贴。

网友:
楼主,出套件吧,广大群众都期盼啊

网友:
5楼是机器人啊,真好奇是什么语言这么强大…

网友:
喷墨打印机的路过 很无奈 啊

网友C:
楼主真厉害,居然用这个廉价的单片机做出了这么实用的工具。我看到网上有用CH552做的25系列FLASH 烧录器,烧写速度比CH341快多了,希望楼主也能搞个出来造福网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真厉害,居然用这个廉价的单片机做出了这么实用的工具。我看到网上有用CH552做的25系列FLASH 烧录器, ...

你看我老站的帖子 我有做过 25芯片的烧录器的帖子 速度完爆ch341 你去翻翻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我老站的帖子 我有做过 25芯片的烧录器的帖子 速度完爆ch341 你去翻翻

楼主年后能出套件么?

网友:
顶一个,成本降低了很多!

网友:
新年快乐!~

收藏了,楼主技术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