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莫莫】继续更新,907手柄的24v电源,有线的无线的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楼主(2019-02-02):
24v的明纬电源,给昨天的电池供电907烙铁做个市电供电的吧,说干就干
电源加个开关

加个品插座

电源输出引出

找个百得20v电池壳的上盖

再来个坏的保护板带插脚的

把元件铲掉做固定铜柱

装起来后用青稞纸隔离避免和电源外壳短路

安装起来

搞定,下面请欣赏成品

找个骚黄的旋钮安上

谢谢大家捧场
你们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网友A:
谢谢分享,变成多功能的了。。。。。.

网友:
改成抖牛器了?

网友B:
怎么说,移动可电池,室内可市电了。。。

不错的设计啊。

网友:
外型很别致啊

网友:
这个改得好

网友C:
挺好的,想插那就插那

网友D:
这个底座做得挺巧妙

网友:
造型屌爆了。

楼主:
要的就是这个骚气,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变成多功能的了。。。。。.

辛苦你了,辛苦辛苦

楼主:
神器,神器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说,移动可电池,室内可市电了。。。

不错的设计啊。

是的,双电源供电

楼主:
谢谢,瞎折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挺好的,想插那就插那

想怎么桶就怎么捅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底座做得挺巧妙

够不够骚气啊

楼主:
温柔点,没有爆,很健壮啊

网友:
外型很别致

网友:
優秀文章,最后17分奉上

网友:
楼主这个是工业开关电源,原来的用途是装在工业设备内部使用的模块,改作民用用途,必须要充分考虑安全才行。比如一是金属外壳,是和内部PCB的“地”连通的,如果漏电,会造成人身安全问题。另外,电源外壳的散热孔直径大,如果放在工作台上,金属杂物伸入,会引发严重的安全事故的,这样使用必须对外壳处理,加强安全措施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