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天猫魔盒TMB100c遥控器

楼主(2019-02-02):
上电没反应,拆开看下,有几mA漏电,但按键电流不变,感觉无法修复

网友A:
蓝牙遥控器吗?复位下重新配对试试

网友:
是不是有按键短路了?!通过手机的相机看一下红外发射管,是不是不停的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牙遥控器吗?复位下重新配对试试

请教如何复位,同时按音量十音量一无效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如何复位,同时按音量十音量一无效

我只是看见主板上有2.4G字样猜测的,我买的极米无屏电视的遥控器就是蓝牙的,出现过几次无法遥控的现象,复位后重新配对就好了。我那个遥控器有复位键的,你这个我不清楚,你可以看看说明书。

网友:
排除电容漏电就是主控和晶振能坏了,按键测下16m排除一下

网友:
质量不错,看起来良心

网友:
真不错,最后搞定了嘛?

网友:
这个遥控器很贵的,我的一个也坏了,就在网上找到了改装红外接收的贴子,改了红外遥控,红外的遥控器宝上便宜。

网友:
感觉还是红外的遥控器更耐用点。可以直接选台方便。天猫魔盒的这个遥控器选台的话,太麻烦了。看电视剧的话,遥控器还可以。而这个遥控器价格还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