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拆一个NEWMAN纽曼旅行者USB2.0移动硬盘

楼主(2019-02-02):
十多年前购置的NEWMAN旅行者USB2.0移动硬盘盒,配了一块IDE接口、2.5寸、4200转、20G的HITACHI日立笔记本硬盘,当时这配置还算可以。硬盘盒使用的非标准5针接口,后期的都改成标准USB接口了;原配线还在,用的带金属屏蔽层的四芯线,线规28AWG/1P,22AWG/2C,质量不错;一端是非标准5针接口(其中一针通过屏蔽层接4芯USB端的金属外壳),一端是4芯USB+2芯PS/2(辅助供电,两芯线,蓝+、棕-,后来改成USB接口)双接口。虽然闲置多年,现在仍然可以正常使用。拆开看了看,做工还可以,主控采用的Genesys Logic, Inc.台湾创惟科技GL811USB芯片,IDE接口;双色指示灯,正常连接电脑亮绿灯,读写数据亮红灯。发帖供坛友参考。

十多年前购置的NEWMAN旅行者USB2.0移动硬盘盒,配了一块IDE接口、2.5寸、4200转、20G的HITACHI日立笔记本硬盘。已闲置多年,现在仍然可以正常使用。

原配数据线,线规28AWG/1P,22AWG/2C,用的带金属屏蔽层的四芯线,一端是非标准5针接口(其中一针通过屏蔽层接4芯USB端的金属外壳),一端是4芯USB+2芯USB(辅助供电,两芯线,蓝+、棕-,原PS/2接口,已改成USB接口)双接口。

带有防误插的非标准5针接口母口。

主:4芯USB接口+从:2芯USB接口(辅助供电,两芯线,蓝+、棕-,原PS/2接口,已改成USB接口)。

带有防误插的非标准5针接口公口,工作状态指示灯,正常连接电脑亮绿灯,读写数据亮红灯。

IDE接口、2.5寸、4200转、20G的HITACHI日立笔记本硬盘。

电路板卡接的比较紧,取不下来。

主控采用的Genesys Logic, Inc.台湾创惟科技GL811USB芯片。

带有防误插的非标准5针接口公口,硬盘盒最常见的故障就是供电不足,除了使用带辅助供电的加粗优质数据线外,还可以在V+、V-之间并一个6.3V1000uF电解电容,也会有所改善。

原配6针PS/2辅助取电接口,可接PS/2鼠标接口,也可接PS/2键盘接口。

网友A:
老了,当年可要不少钱的。现在清一色的SATA接口硬盘

网友:
确实有点老了

网友:
不错,用这么久,证明质量可以

网友B:
我这还有个10G 的在,读盘有点卡了,估计快挂了。放着做老古董了

网友:
謝謝分享,偶有个老飚王的

网友C:
这种接口的硬盘都不好找了,我原来的联想昭阳笔记本就是这种硬盘20G的,还有一个数码伴侣,40G的。

网友:
硬盘功耗5V1A,USB2.0接口500ma,楼主你真是瞎弄。这样的后果要么硬盘死的快,要么主板南桥死的快。

网友:
时代不同了,检验标准应该换成“尚能酒否?”...哈哈

网友:
这货有些年头了20G没啥用了啊把硬盘也拆了看看,子弹还在飞

网友D:
我还有一个旅之星60G的,当时花了我600块大洋,现在还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还有个10G 的在,读盘有点卡了,估计快挂了。放着做老古董了

早期2.5寸移动硬盘盒,当时配的20G硬盘还分了2个区,用到后来做成了USB启动硬盘,用来USB启动装系统,比光盘存放的软件多,再后来有了大容量U盘,就闲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还有一个旅之星60G的,当时花了我600块大洋,现在还能用

当时买的时候硬盘盒加20G硬盘要700多,主要用来存数据,现在接电脑还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了,当年可要不少钱的。现在清一色的SATA接口硬盘

这种PS/2接口辅助供电的IDE接口硬盘盒早先移动产品,估计有坛友没有见过。后期是双USB接口,再后来外接电源辅助供电。IDE接口硬盘淘汰后,开始使用SATA接口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接口的硬盘都不好找了,我原来的联想昭阳笔记本就是这种硬盘20G的,还有一个数码伴侣,40G的。 ...

手头还有一个后期NEWMAN纽曼20G的IDE接口移动硬盘,不是非标五针接口,用的是MiniUSB接口加双USB接口。

网友:
太愁人了,,,分严重不够用啊。。。

网友:
东西虽老!但做工还不错!就是接口不统一是一个烦恼啊!

网友:
春節快樂!豬年吉祥  十年前的是火箭鱼和三星160GBIDE

网友(2019-03-05):
太感谢了,正好有个这移动硬盘不知道怎样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