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胆子大了 在废品站收了台显示器

楼主(2019-02-02):
时间:1月12日
刚到废品站

废铁什么的

这个绿色罐子 是装空调制冷剂的?

这叫啥来着……

鞋垫?

这里还有台DVD

还USB2.0呢……

正面

一轮椅

上面还有台显示器

键盘

很大的一个切刀

纸箱里不知道是啥 里面有很多大颗粒 像是什么过滤器

这个不知道是什么表

背面

显示器电源插头

VGA线

背面标签

胆子大了 嘿嘿

洗衣机

有啥用得上的?

空气开关?漏电保护器?

这还有个汽车大灯 LED的

刚刚那大刀上有一个贴纸

空压机

里面不知道是什么油 黑的 而且反光

断完了?

显示器按键板

电蚊拍 左边还有个灯

好像是净水器

七星彩的什么显示屏 是点阵的

一瓶子 裂了

废品站

键盘 鼠标 一大袋 可惜看不上

路由器

电脑!

这里还有一台

缝纫机

这还有个机顶盒

背面接口

正面

刚刚的主机

联想的

还有这台

贴纸

正面

角落有一台很小的显示器

背面标签

只支持VGA

主机

打开

电源

主板 硬盘线还是并口的 很老了

这里也有一台

看看

风扇什么杂七杂八的东西

机顶盒什么的

墨盒

快易典的

很粗的电线

哇 这是高压电缆上用的吧 绝缘层这么厚!

这里有一个东西 好像是超声波清洗机

这个也不知道是什么

侧面

底部

内部

楼主:
占楼编辑 请勿打扰

网友A:
机顶盒多钱能出 ?

网友:
胆子大了哈

网友:
宝贝还不少呢,坐等楼主捡宝,电脑里好像有硬盘看看有木有小姐姐照片在里面。

楼主:
到家后

灯 读书人的东西怎么能叫偷呢

显示器底座

仔细检查了一下 这里有锈迹 有点慌

显示器右上角的型号 虽然焦没对上 但还是能看得出来 型号是AL2216W

背面标签 07年产的…… 有点老了啊……

背面

开心电脑……这易碎贴在硬盘上见到过……

把显示器放倒

拆下架子

脚架

螺丝

拆开显示器(这显示器难拆啊 都是卡扣)

壳子

生产日期

送了只蜘蛛

看看断了多少卡扣

屏幕背光线

这个罩 拆了半天拆不下 才发现VGA 和DVI接口上也有螺丝

这一块铁板和电路板都是卡扣固定的

把卡扣掰开 就可以把铁板拿下来了

打开这个罩 映入眼帘的是两块板子

电源板

驱动板

电源板上接地的螺丝 (因为和固定螺丝不一样 拍张照 以防弄混)

拆下两个板子后

两板子

屏幕也成功拆下

边框

屏幕

哇 都生锈了

驱动板和按键板

可以看见接口上都有一层灰了

背面

按键板

电源板

接口

背面

输出滤波电容 被换过了 这里是打了胶的 可电容上却没有胶

背面焊点周围也有助焊剂残留

水洗后晾干

网友:
帮占一楼 ,阿黄不错。这个天还拖鞋啊?

网友:
赶上直播了

楼主:
电源板简单扫一下 没水洗

电源板是用这个叫啥针给驱动板供电的

看看滤波电容哈 绝对换过

这里有台达标

啥编号?型号?

两个光耦

型号

两个不知道是啥芯片

型号

驱动板和按键板

两个大大的螃蟹芯片

背面

按键板

背面 左右两边留了两个接口 但不知道干啥用的

屏幕

型号

板子

不知道是啥

装上电源板和驱动板

放在鞋盒上

灭火器备好(某宝九块九包邮的水基灭火器)

上电就这样 以为翻车了……

但是检查了一下 是驱动板连接的排线没接好…… 虚惊一场……

插上上一次捡的网络硬盘录像机 有显示了

就是屏幕中间有一条线……

……

背面

装上罩子

再装上壳子

这样子就获得一台22寸的显示器啦~

最后再看看这个灯

侧面

LED灯有一个前一个后 应该是远光近光的

这里还有一个铁盒子

拆开

一个电路板

背面

灯上电能亮

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顶盒多钱能出 ?

很久以前的照片了 机顶盒估计已经不见了 别想了

网友:
居然有老式缝纫机,回收站东东真不少呀。

网友:
中间一条线是因为监控分割出来的吗?

网友B:
翻车了  中间一条线

网友:
屏幕上有条线肿么用

网友:
 恭喜楼主获得宝贝。

网友:
不是胆子大,是技术牛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翻车了  中间一条线

没事 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事 能用

按键板上的是喇叭接口,这个板子是有功放部分设计的,就是没焊,我以前拆过一台,基本一样,就板子上一些细节不一样,我那台是带功放部分的

网友:
挂咸鱼卖了挣几十  废品站笔记本挺多的就是不会修  没敢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