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SD作GPT分区,主板BIOS开启,装WIN10无法引导。

楼主(2019-02-02):
SMI Disk SSD 256G 采用SMI SM2246EN G AA主控+全新三星MLC颗粒, 缓存采用南亚易胜DDR3 16位缓存128MB
颗粒编号:KLUCG8G1BD  EDB1   UFS 2.0 MLC 颗粒
三星UFS 2.0 MLC 颗粒协议:接口协议:UFS2.0,HS-G3 2-Lane(11.6Gbps)

以上信息是新入的一块硬盘,回来装入HP840G3本本上,分区GPT,启UEFI,电脑认盘,拷贝正常,安装系统时拷贝安装文件正常,就是硬盘无法引导下一步的安装。求解!!!

网友:
简单的办法 不要分区和格式化 启动安装之后用windows自带的安装程序里的分区功能分区

网友:
用ghost安装的吗?
直接用原版win10镜像做个启动安装试试。

网友:
用软碟通也不行吗

网友:
我现在装10都是不再用GHOST了
用系统安装过程中的分区格式化,稳定好用
GHOST的就只要一个分区,MBR的才比较好装

网友:
分区GPT 不要用ghost 要用镜像 如果非要用ghost那就找工具做引导

楼主:
用的是微软官网MediaCreationTool1809下载WIN10,U盘安装,硬盘分区也是在安装系统时自带的分区。

网友A:
1,uefi分区尽量大于512MB

2,要么用win安装程序自带的功能来分区,要么自己分区后直接在pe下用软件写入.wim镜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uefi分区尽量大于512MB

2,要么用win安装程序自带的功能来分区,要么自己分区后直接在pe下用软件写入.w ...

系统自带分区默认是100M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系统自带分区默认是100M的。

空盘新装win10的话,
除了 UEFI 分区以外
会占用三个分区:【一个100MB左右】【一个系统盘】【一个恢复分区】

自己分的话,除了uefi,就只占用一个系统盘,
但最好是用软件写入.wim镜像,
不然容易遇到各种奇奇怪怪的启动问题

网友:
详叙安装过程大侠们才好帮你分析

网友:
GPT分区,BIOS不好引导。MBR分区,EFI和BIOS均可引导。

网友:
最好用winntsetup软件装wim格式镜像

网友(2019-03-10):
设置成活动分区了么?进PE看一下,修复启动也容易啊

网友:
如果你ghost本身是MBR的,你还原之前不管是GPT还是啥,都会被还原成ghost里面C盘的MBR,所以,别用ghost,或者重新做一个GPT的gh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