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挂了的12V40A的LEDON电源

楼主(2019-02-02):
LED灯电源…………40A

感觉空荡荡的

背面

外观阵亡场地

都破了一个洞了

没卵用了,剩下个盒子

貌似也没有什么卵用

网友:
如果维修,这两只管子成本比较高,这么大的功率家里也没啥用

网友A:
这个应该还可以抢救一下,换两个管子,大致看看,没有短路的就可以串灯泡测试了。

网友B:
应该494方案

楼主:
可以调压吗?要是可以还有抢救一下的必要,不然就被搞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还可以抢救一下,换两个管子,大致看看,没有短路的就可以串灯泡测试了。 ...

什么工具都没有,要换的零件也没有,抢救的成本有点高,可以买个新的了。。。。也不知道这货质量是烂呢还是过得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工具都没有,要换的零件也没有,抢救的成本有点高,可以买个新的了。。。。也不知道这货质量是烂呢还 ...

我修了两个这种电源,说实话,买零件加邮费都比买二手的贵多了,就是图个乐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494方案

可以,向下调到0,不改变压器向上调到15-16应该没问题,494的一般用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