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猪电猪器

楼主(2019-02-02):
过年了,大家都开始买猪肉,买牛肉了。
亲戚家养了四五只猪,收购商给的价格低,不到6元/斤,毛猪。
所以准备自己杀。
农村现在人口也少,找不到足够的人杀猪。
个人胆小,不敢,也不会帮什么忙。
作为电子爱好者,我知道一种办法。
可以利用电,直流300V或者220V的家庭用电。先把猪电晕了,然后再放血。
最终猪是因为失血过多而死。
闲鱼看了一个杀猪电猪器要1000元。
觉得原理不是很复杂。但还有保证实用者的安全。大家有什么建议吗?

像简单的电蚊排电路,估计不能把猪电晕。
是否可以加大电击电流从而先把猪电晕,然后再放血呢?
农村听到杀猪般的嚎叫,感到害怕。

网友:
用电鱼器就可以的

网友:
二楼说得对,买个大点瓦数的电鱼器,牛都能弄晕,要注意做好人的隔离安全措施。

网友A:
看过视频,一般是调压的,150-220交流,杀之前一碗盐水泼猪头上,然后两个电极大概10cm间隔,杵在猪耳朵附近就可以直接麻晕。为了安全可以考虑1:1 的隔离变压器,200VA的足够了。
或者一大锤直接天灵盖,也有射钉枪打天灵盖的,顶着一枪透了就死了。

网友B:
兄弟,你想的太多了,前几天我亲眼看到电猪,直通220V交流电,就是两个电针间距10CM,做好绝缘就好,往猪身上一插,就OK了

网友C:
给猪喂点安眠药然后再送上路,可以减少猪的痛苦

网友D:
是杀猪器还是赶猪器,杀猪器就是相对的低电压,但是是高电流,可以瞬间让猪的大脑或者心脏停止的效果,如果是赶猪器就是和电击棍差不多的,相对电压较高,但是电流超低的,只会让猪感到痛觉,但是不会丧失运动机能的

网友E:
世界上没有一锤子搞不定的事情,如果有,那就再来一锤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过视频,一般是调压的,150-220交流,杀之前一碗盐水泼猪头上,然后两个电极大概10cm间隔,杵在猪耳朵附 ...

猪脑没法吃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给猪喂点安眠药然后再送上路,可以减少猪的痛苦

呵,猪血没人敢吃了

网友:
木棒上固定好两根铁丝,铁丝一头连接好足够长的电源线,跟家中市电相连,另一头可轻松将猪放倒,使其失去知觉。(将猪身上打湿是个不错的主意,另外电击猪的头颈部应该效果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呵,猪血没人敢吃了

也是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过视频,一般是调压的,150-220交流,杀之前一碗盐水泼猪头上,然后两个电极大概10cm间隔,杵在猪耳朵附 ...

你以为猪站着不动等着给电?
猪也有脑子的好不,一看架势不对,立马跑的飞快。你都不一定追的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猪喂点安眠药然后再送上路,可以减少猪的痛苦

这样不行,杀猪是要吃猪肉的。喂药对人有影响。
比如说,我养了10头猪,要杀其中的一个成年公猪,体重300斤以上。
都是在一起圈养,圈养面积在100平方米以上。
平时这些猪都是一起进食的。
怎么会单独给他喂药,你想的太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世界上没有一锤子搞不定的事情,如果有,那就再来一锤子

真要把你放在猪面前,面对体重300斤以上的猪。
给你一把锤子,一把刀。还需要什么工具随便选。
你不一定能把猪放到。

听亲戚说,杀猪时,猪嘴里插着一把刀,还跑了。太具体不敢描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过视频,一般是调压的,150-220交流,杀之前一碗盐水泼猪头上,然后两个电极大概10cm间隔,杵在猪耳朵附 ...

不赞成。死猪是没法放血的。不放血的猪,猪肉不好吃。
个人认为,应该先使用电,把猪电晕了。此时猪的心脏还在工作。
等猪昏倒后,再对猪放血,如此也可以减轻猪死之前的疼痛。
但是,用什么电,直流还是交流。直流多少伏。
有的电鱼机,写的就是约3000V放电。
交流的话,直接220V可以吗?有哪些安全措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想的太多了,前几天我亲眼看到电猪,直通220V交流电,就是两个电针间距10CM,做好绝缘就好,往猪身 ...

这样保证能把猪电晕吧?但不想电死了。
还想等猪昏倒了,放血。最终猪因为失血过多而死。
而不是被电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杀猪器还是赶猪器,杀猪器就是相对的低电压,但是是高电流,可以瞬间让猪的大脑或者心脏停止的效果,如果 ...

欢迎讨论。
我想的是先把猪电晕了不电死。然后再放血。这需要多少伏的电压,电流。通电时间。
这三项数据该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欢迎讨论。
我想的是先把猪电晕了不电死。然后再放血。这需要多少伏的电压,电流。通电时间。
这三项数据 ...

这个没有明确的指数吧,差不多就行,150V2A可能就行,没有具体测算过,这玩意都是瞬间放电的,持续通电的话肉里的各种能量物质和营养物质就被电流破坏了,就不好吃了

网友:
高频电压不行有集肤效应,用50HZ交流电串联一个灯泡比较安全即使短路了也没问题,两电极绑在木棍上,一个人拿木棍一个人控制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