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LED充电台灯(新站首帖)

楼主(2019-02-02):
以前刷D给的一个小台灯,触摸三档调光的,正常充电以后一档能亮两个小时左右。家里有两个,那个正常,这个收到的时候就是完全点不亮的,充完电亮度也很低,挺不了多一会儿,一直扔着吃灰,今天拆开看看。

外观

充电孔

底座,无任何商标

抠掉四个海绵片,拧下螺丝

怀孕严重的电池,只比大拇指的指甲大一丁点儿,居然是软包的,黑硬壳的都不是

电压只有0.75V了

充电电路板和调光控制做在一起的,microUSB接口,充电时会亮红灯,上面有个八脚IC,光面的,没字

触摸开关,就是块导电铜箔焊了根电线

带柔光的灯头

两排共18颗贴片LED

网友A:
电池上标着 XL 意思是 加大号电池吗??那XLL,XLLL的多大呢

网友B:
貌似充电电路也没用,就个二极管,如果换电池还是加上个充电ic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充电电路也没用,就个二极管,如果换电池还是加上个充电ic

不应该和衣服号类似吗?应该是XXL,XXXXL,XXXXXXXXXXXXXL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上标着 XL 意思是 加大号电池吗??那XLL,XLLL的多大呢

XL的意思应该是说这电池的品质“稀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充电电路也没用,就个二极管,如果换电池还是加上个充电ic

看论坛里很多朋友都改这个的电池,用18650,我想知道只用普通tp4056的充电板还是带充放保护的呢?另外改造的话要保留原来的三档调光功能,是不是得把充电板串到原来的电路板上?

网友C:
二极管降压充电,靠的是锂电池保护板,这小软包锂电没有保护板,估计充电一次就过充了。内部空间够大,找个容量大一些带保护板的锂电池吧!愿意的话,直接把充电部分也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极管降压充电,靠的是锂电池保护板,这小软包锂电没有保护板,估计充电一次就过充了。内部空间够大,找个 ...

谢谢解答,改天找个18650试下,不过手里没充电板,还得弄几片备用。

网友D:
敢问,那个触摸原理是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敢问,那个触摸原理是啥?

电容漏电流+检测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