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江铃域虎更换雨刮连动杆

楼主(2019-02-02):
一辆江铃域虎开雨刷的时候,驾驶侧雨刷臂出现异响,经检查发现连动杆坏了,需要更换,下面介绍更换过程。
江铃域虎,现在国产皮卡也越做越大了。

首先当然是拆下雨刷臂了

打开引擎盖,拆掉卡子,一共有7个。

这种塑料卡子,拆的用平口起子撬起来一点,燃油用尖嘴钳塞进去往上一拔就出来了。当然有专用工具拆更好。

把这个挡板往外翻起来

顺着党风玻璃就可以拆下来了,拆的时候注意拔掉喷水的管子

图中画圈处就是卡子的位置

挡板后面有喷水的管子

拆下两颗螺丝

顺着箭头方向推就可以拿下电机和连动杆

这是卡电机的U型槽

电机和连动杆

坏掉的地方

新的连动杆标签

新旧做比较

坏的地方做比较

先把电机固定的胶套取下,免得掉了

拆连动杆,这两个螺丝在槽里,也容易掉

这个连动杆和电机结合很紧,上虎钳拆

电机正面

背面

比较一下大概位置

装上电机定位胶套

电机和连动臂的螺丝先别拧太紧。

简单固定后,插上插头,调整雨刷臂摆动的角度,要让电机停止点和雨刷的停止点对其,确定位置后在紧固螺丝。

发现这个外循环的进气道里面全部是树叶,不知道怎么进去的。

用手掏,后来干脆直接用压缩空气吹

掏出的树叶

最后装上,雨刷又能愉快的工作了。

网友:
坛里修车大婶越来越多,4S店怎么活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