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HP Pavilion23 aiO电脑一体机拆机和改装

楼主(2019-02-02):
具体型号为HP Pavilion23 aio pc 23-1006cn

拆开之后,发觉这个机器的改装潜力巨大,足以应付日常所需
先上几张拆机图

具体型号

电源

这3个地方的螺丝拆了,就可以慢慢的把外壳取下了

取下后盖之后,把护板上的2个螺丝拿下

全景来一张

主板原图

主板细节

内存

光驱和硬盘连接线。

光驱接口,小pin口,改装的目标。

说实话,CPU很烂

加了4G内存,变成6G了

测量光驱电源的小4pin大小,自己找了2个显卡风扇的2pin接口,代替了这个。

用2+2pin接sata电源线,给2.5寸硬盘 供电,成功!
接了1个5V的红色电源+2个黑色接地线,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下一步,将sata接口旁边的pcie*1接口加装无线网卡,就大功告成了。

楼主:
多谢支持,等无线网卡装好了,再更新~~~~~~

网友A:
一体机的扩展性实在是太差,宁可HTPC+LCD,

网友B:
cpu可以换个i3或i5上去。能换CPU的都是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u可以换个i3或i5上去。能换CPU的都是好东西。

嗯,年前淘的i5还没发货呢。。。只能上最高3代的i5或者i7,还要S版本的才行。 等到货了,就完成终极改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体机的扩展性实在是太差,宁可HTPC+LCD,

那样子的话,整洁性就很难保证了。HTPC的内部空间也很小吧~~~~~~~

网友C:
换一个固态硬盘要比机械盘流畅多了,我把笔记本换了之后,感觉不到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一个固态硬盘要比机械盘流畅多了,我把笔记本换了之后,感觉不到卡了 ...

嗯,我也是这么干的

网友(2020-02-03):
你后来cup升级了没有?

网友(2022-04-02):
风扇能不能改为直接在CPU上面的哪种,原装的时间久了,噪音太大

网友(2023-03-17):
兄弟后来换什么cpu,i3 3220 能用吗

网友D:
这双铜管散热器,在一体机里面做工算很好了的,帮人淘了好几台一体机了,有个联想B540我还上了E3 1220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双铜管散热器,在一体机里面做工算很好了的,帮人淘了好几台一体机了,有个联想B540我还上了E3 1220 ...

兄弟可以的,好像都是h61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