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控客K2坏了,借机拆开修理

楼主(2019-02-02):
控客K2坏了,正常使用中断然没任何反应,灯也不亮了,借机拆开修理:

这块是智能板

ar9331方案

经初步查验,
这个RF3 开路了,阻值多大? 改天换个试试。

网友A:
智能板这布局,
真的不影响良品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智能板这布局,
真的不影响良品率么。。。

设计还是很紧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计还是很紧凑的!

是挺紧凑。。。

信号线和部分元件距离板子边缘太近了,(容易断路啊)
而主控那面,右下角的利用率又低了些

网友:
用料看着不错,以为是K2路由器呢。

网友:
一般是个1~5Ω的保险电阻。可以用保险管代替。

网友B:
10欧的保险电阻、看下还有没有其它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欧的保险电阻、看下还有没有其它地方

是的 换了10欧电阻 故障依旧, 经在线测试直流高压正常,低压端无输出。尝试低压端外接5V电源,工作正常! ----电源故障,有待进一步检查,不过我准备外接5V电源算了,同时改成3路遥控(+小夜灯、USB)。

网友:
原来也有一个,就是经常死活连不上,恢复出厂设置用不了几天又不行了,最后换了小米的插座很好用,后来又买了十几个小米2代的,至今未出现过问题。

网友C(2020-06-06):
你好,我也有一个这个插座,底板我自己拆开了,但是里面的主板我不知道怎么撬出来,怎么撬都撬不出来,请问怎么撬谢谢 ?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也有一个这个插座,底板我自己拆开了,但是里面的主板我不知道怎么撬出来,怎么撬都撬不出来,请问 ...

有3个焊点要去掉才能拆出来。我给同事拆过两次,都是电容鼓了。

网友(2021-04-02):
无线模块怎么能单独使用?

网友D:
帮同事修过两个,两个都有次级电解漏液问题,其中的一个USB口的端口保护芯片坏了把5V拉低,就在两个usb口低下的5脚芯片。

楼主(2021-05-03):
一晃 拆2年了 还放着没想起来搞

网友(2021-09-06):
引用 楼主:
一晃 拆2年了 还放着没想起来搞

看了一些贴,说有可能是2个16v的470uf电容故障

网友(2022-05-18):
引用 网友D:
帮同事修过两个,两个都有次级电解漏液问题,其中的一个USB口的端口保护芯片坏了把5V拉低,就在两个usb口低 ...

SOT23-5封装。丝印Bx开头,后面两位字母是生产日期之类的,会变化的。
型号:ETA6021S2F,是一块USB限流芯片,某宝有售。

网友(2024-03-16):
楼主真厉害,本人是一看就会,动手就费,羡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