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电脑电源纹波输出大,并联输出电解电容,能不能解决?

楼主(2019-02-02):
如题,
12V、5V、3.3V,都并联上一个100uF的点解电容,再并个1000Pf的小电容,
能否减小纹波幅度?

请教了,谢谢

网友:
没什么卵用。有这功夫不如去查查为什么会有波纹。
ATX电源输出各路电压时候,都并了不小的电容,稍微正规点的电源都是三四个几千微法的电容。你并联个pf电容有啥用?

网友:
你如何知道输出波纹大?

网友:
换低ESR的电容,或者并联多个降低ESR

网友:
一般人可以通过看电容是否怀孕来确定电空是否失效,有电容表可以测量电容的容量,高端一点用示波器测纹波。我经常维修各种开关电源,我的习惯是用F45的台式万用表,这个是标准的5位表,主显示调成DC档,小显示调成AC档,这样能同时看到直流电压和直流中含有的真有效值交流成份,跟测纹波的效果有异曲同工之妙,且非常简便。至于造成的原因,除了电容失效外,肖基特二极管,前级PWM都有可能影响的。

我这个图片中是复印机电源板,下面单位是V,右上的是mA,这个有79mA,算稍高了,好的开关电源有0.几mA的。

网友:
用100K的交流档,搞维修的比波波快捷,就是楼上的方法。

一般的表只用交流档,除非AC+DC双显示档能分别设置量程的?正常的电源空载波纹有效值10mV以内。带载不超200mV.

只有故障机才会很大,这时用双显示可以,这时用波波DC耦合也能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