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苏泊尔C21S27-B电磁炉

楼主(2019-02-02):
苏泊尔C21S27-B电磁炉,开机不起,用电吹风热风吹下能用几分钟,又吹又能用几分钟。

2100W的功率

电磁炉主板都差不多

大线圈,现在大部分都是铝线圈,铜线圈的很少了,这个要刮开漆才知道,就不刮了。

散热风扇

控制板

发光二极管绣断了脚,换一个。

洗洗,太阳下准备嗮几天。

网友:
吹热风才能用,会不会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
老货铜板值得一修,没有报精声与带码吗、

先把常用的那几个按键换掉再说

网友:
好货啊,维护一下

网友:
有点像铜线圈,可以把接头处的黑色护套拨开看看

网友:
我想知道喜好了没有。

网友:
修一修又能再战10年了

网友(2020-07-06):
好货啊,维护一下,再战十年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