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给卫生间换86型双联开关顺便拆坏开关(XGOMRIGE)

楼主(2019-02-02):
给卫生间换86型双联开关顺便拆坏开关,卫生间的灯开关失灵了有一段时间了一直在凑合用,今天正好找到一个86型双联开关,换之顺便拆解旧开关

左边的就是要換的

拆下来

就是这个卡不上开关,中间的小园柱断了

LOGO

铁底板

取下开关部分

拆开,很简单也很空

这个应该叫....?

动触头

动触头另一面

接触点有烧蝕现象,仅接了—个LED吸顶灯不超过20w为什么会烧成这样,不解

另一个动触头也有烧蝕负荷约50w

静触头和接线柱

分开的样子

动触头引线条

全部电气金属件

非磁性,铜的?

接线柱是铁的

END

网友A:
打磨下触点继续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磨下触点继续用

沒必要了

网友:
那接线柱硬是要镀个铜色??

网友B:
旁边的是门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旁边的是门铃吗?

不是,是浴霸开关

网友:
触点烧蚀应该是弹簧的回弹压力不够,导致出现烧蚀微粒,日后这种烧蚀也就会越来越严重。

网友:
这东西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触点没有镀银差评

网友:
触点镀银合金会好一点。这种没有修复的价值,弄好过段时间还会接触不好。

网友:
貌似还触点都没有镀银的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