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丰田RAV4荣放导航一体机先锋AVIC-F7303B汽车发动后无声维修

楼主(2019-02-02):
我同事的汽车音响坏了,到4s店检测说要把音响送到厂家进行检测,检测费200元。他就没有再修,然后说让我帮忙看一看。故障现象是,没有发动车的时候音响正常,当汽车发动以后,音响就没有声音了,就算有声音,但踩油门的时候,声音渐渐的变沙哑,然后又没有了。一开始我以为是发动机的干扰点火线圈的电磁干扰造成的。上网搜寻了一下,说在点火线圈旁边有并联电容的情况来消除干扰。后来还是怀疑音响本身坏的可能性比较大,于是就把音响拆回家研究一下。接入调压电源以后,发现了奇怪的问题,当音响低于10伏供电和高于14伏的时候,就没有声音了。然后就想到,当汽车发动以后,发电机在给电瓶充电的时候,电压过高,可能就造成了音响过压保护。这个音响是先锋品牌AVIC-F7303B,用的功放芯片是TDA7388,上网查找资料,当电压过高的时候,芯片有自动静音的功能。但我想,既然保护的话,电压也不至于超过14伏就保护了吧。不知道是芯片本身损坏,还是外围控制电路损坏,于是我查22脚静音脚的外围元件有一个控制三极管,估计是用来控制静音的,我把三极管的基极电阻加大以后发现没有改观。后来嫌麻烦(每一次试验都要把机器重新安装一遍才知道效果),一直找不到原因所在,还是直接在音响的电源供电上串联两个二极管搞定。

开始看音响,有沙哑的声音,以为是电源滤波电容不行,于是在正负极上并联了一个大滤波电容,发现没有效果

拆下后面的散热片,就能够看到功放芯片了

下图是3.3和1.8伏的LDO稳压芯片

后来想增大电感的方法来抑制干扰

右面的小体积的电板是原来机器上的电感

测量电感量0.94mH

而准备替换的电感,才仅仅有32uH,所以换电感的思路泡汤了

楼主:
后来想换电感不行,那就增加电容,把原来3300uF的电容换成6800uF,然后再定上一个0.1uF的电容

0.1uF的电容在正面没有地方安装,在反面还有点碍事,将将盖上盖子
但实验发现,电压高了以后还是会无声

那就想到用一个最土的方法把电压降下来,串联了一个二极管,以前到14V的时候就保护没有声音了,现在可以达到14.7V

后来又研究22脚的静音控制电路,结果没有成功
现在我发现自己也静不下心来去仔细研究

既然测量二极管可行,干脆串联两个二极管,电压可以控制到15.63V才保护无声,这样放到汽车上应该够用

二极管用的是6A的,到汽车上用了用,声音正常,只是二极管有一点微微的热,反正就算击穿就跟原来的效果一样,以后再换大电流就是了

网友:
还有大神无能为力的啊

网友:
断开静音脚的电阻还有故障现象吗?断开还有就应该是功放的问题了

网友:
先锋原厂车机头,这个价格不便宜。。。

楼主:
本来也想断开静音脚试验的,每次机器都要重新安装好再试验才知道效果,太麻烦了
现在也不愿意去深究这些东西了,都好久没有发帖了

网友:
谢谢分享。。。。没有砖头了,这么好的帖子,不砸砖头太没良心了。。。。

网友A:
也不失为一种解决办法 没牙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来想换电感不行,那就增加电容,把原来3300uF的电容换成6800uF,然后再定上一个0.1uF的电容

0.1uF的电容 ...

这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既然是原厂音响,刚出厂时肯定不会有这个问题,发电机电压调节器坏的可能性也不大,本人觉得可能出问题的是电瓶接头接触电阻大,导致发电机电压过高(正常汽车发动后,最高电压可达14.4V,不知是否静音)。

网友:
奇怪的问题,用二极管也算是应急办法

网友:
看板子怎么像山上的先锋 一个日系电容都 没 标签不原车机风格 板子做工不 是先锋厂

网友:
这车机看起来还不错,可惜有这问题

网友:
是不是加过增光器,发电机直接接车机了,导致输入电压偏高。油门越大,电压越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不失为一种解决办法 没牙膏了~

新版的打赏分每天几点到账啊?以前是半夜12点,但感觉新版好像不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新版的打赏分每天几点到账啊?以前是半夜12点,但感觉新版好像不是吗?

新版是打赏后24小时到账,花多少补多少,只补花掉的,而且挤牙膏的回血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版是打赏后24小时到账,花多少补多少,只补花掉的,而且挤牙膏的回血方式~ ...

那就是说今天上午10点花完的话,明天上午10点补血?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今天上午10点花完的话,明天上午10点补血?

比如早上8点你有200,9点花20,10点花30,然后还剩150,等到明天早上9点才补20,你手里就170,然后等到10点再补30,你才又200,总之是个反人类的回血方式逼着你最大限度在线和节约论坛支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早上8点你有200,9点花20,10点花30,然后还剩150,等到明天早上9点才补20,你手里就170,然后等到10 ...

说实话,那啥已经没有太大的吸引力了

网友:
这维修起来确实太麻烦,每次都得装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