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12v电源

楼主(2019-02-02):
3.3a的蜂窝电源 比较迷你

电源全貌

不是粘贴的的指示好评

电源参数

开始拆错了  原来这个不用拆

拆开后的样子

电源侧面螺丝是这固定这个的 为的是散热吧

玻璃管的是保险吧

换个角度再看看

网友:
不错,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还是足功率的

网友:
谢谢分享。。。。。算不错的产品了,但跟铭纬比,还是差一些。。。。

网友:
电源看着还可以,该有的都有了。

网友:
就这样定了哈哈哈

网友:
确实不错的电源,体积比较小,应该是足功率。

网友:
謝謝分享  这样属于柜机设计?常用都是塑料壳的。

网友:
还行吧 中规中矩~

网友:
小巧玲珑,3.3A 的,看着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