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一呼百应的充电器

楼主(2019-02-03):
单位旧对讲机的充电器有好几抽屉,因为对讲机坏掉后一般会把它扔掉。。。

先拿一个拆开看看,
或许以后改装能用得上这个座充的壳子。。。

DC9V 500ma

外壳有一颗螺丝固定

电源板子

座充

检测、控制芯片

电池检测T极  没有给接线

空载电压

发帖结束,欢迎探讨。

网友:
不错啊,质量可以,不要丢掉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支持扔≈

网友:
手持小星星围观老李自动挖社会主义座充

话说9802的低压报警图标能不能拿胶布黏上,看着好难受

网友:
一呼百应何意?

网友:
看似比较简单,但还不错的充电头和座充。

网友:
好几抽屉啊!抽屉要了!充电器不要!

楼主:
同频下,肯定是的

网友A:
好几抽屉对讲机

网友:
东西不错,我们公司对讲机的充电器我也拆过,里面感觉啥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几抽屉对讲机

是充电器
对讲机坏了肯定会扔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充电器
对讲机坏了肯定会扔掉

原来如此~

网友:
谢谢分享,也想知道还有什么用途

网友:
豬年吉祥,春節快樂!

网友:
座子里面真简单

网友:
改成4.2v,1a,自制6s平衡冲,欢迎探讨!

网友:
豬年吉祥,春節快樂!,只能问声好了

网友:
不算很好,还过的去,比山寨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