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北通神鹰PRO手柄修复记(Betop BTP-2163)

楼主(2019-02-03):
本人从06年开始使用北通手柄,最早是北通小手柄,用了一段感觉不爽,就搞了一个北通神鹰白色款,就这么一直用,后来经常在家和朋友对战实况足球,就又添了一个!这个老款方向键非常精准,很适合运动竞技类游戏!在我的熏陶下,朋友基本买的都是北通手柄,但是老款神鹰停产了,都是买的新款神鹰RPOXRPO

好了废话不多说,朋友的神鹰也用了好几年,按键垫有点不灵,然后就从TB上网购了几套胶垫维修,前几次都没什么问题,前一段他自己拆开后在装上,只有5 6 7 8 和摇杆有反应,下层十字键和1234全部失灵,他搞不定了就丢给我了,我本人是做电子维修的,计算机,复印机打印机,手机等涉及面比较广,就拿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来试试,如下图

工具,风枪,烙铁,螺丝刀,松香膏,没有专用拆手机的静电垫,就用了小米的鼠标垫

型号北通神鹰RPO

只剩下这个四个侧键有反应,其他都挂了

好了,开拆

拆开擦了主板,无效!补焊所有焊点,无效!芯片是牛屎封装无法加焊,没办法,就在绝望的时候,奇迹发生了!
手指使劲摁着最上层的板子,按键居然有反应了,一开始我以为是由于静电引起是元件击穿,但是万用表量了一下没什么问题,就摁着接近数据线接口那里,没有任何元器件也可以按得动!说明电阻电容之类的没问题....很是奇怪

索性就找了一些比较原始的办法修复了,如下图

既然摁着有用,就在背面垫了一些塑料薄膜!然后安装螺丝,但是上面最旁边的两个螺丝不能拧紧,不然立马失效
最后想了想,可能由于摔的次数太多,导致牛屎封装的CPU脱焊了?稍微撇一下主板就接触好了就能用?(以前有些摔过的手机开机花屏,有用摁着主板就好,这就是由于外力缘故导致CPU焊点脱焊,加焊就可以了)

另外还有一个神鹰XPRO,神鹰的最新款吧,支持XBOX360,这个手柄是摇杆左右互换
本来左侧是方向键,经常用磨损的比较厉害,我就帮他换到右边了
焊点比较多,先用电烙铁+吸锡器把焊锡清除,然后松香膏+风枪把八维方向杆拆掉
温度设置的比较高,主板都吹起皮了
结果换完了以后安装的时候一使劲,帽掉了下来,这个就比较尴尬了
而且发现一个偷工减料的地方,下层主板老款左右有两颗螺丝固定,这个已经省掉了,振动马达红黑线旁还有
螺丝孔,但是没螺丝,如果时间长了,主板没有螺丝肯定会受力不均变形

我必须吐槽一下,不知道是他这个买的有缺陷还是这款的摇杆都这样,玩实况射门时总是踢歪,一开始以为不习惯,今天我拿回来修理时,才发现摇杆四角方向根本不能精准定位,这才知道为啥射门总是踢不进去或者太正的缘故,如下图,刚才维修的神鹰PRO四角是可以精准到每个角

这款XPRO的图,根本到不了边角,而且这是我非常用力摁才到这个角度,随便摁,顶多到三分之二的距离
用这个手柄踢球,你很快都会摔掉这个手柄的....因为再好的机会,你总是会踢歪哈哈哈哈啊哈哈

总结一下老款神鹰除了确定键容易老化,得经常擦和换静电垫,其他按键都很耐用!但是神鹰7,8侧键卡槽拆开时不会掉下来,但是这个神鹰RPOXPRO一拆开,7  8两个侧键直接掉下来,不容易安装!无论是安装和维修时,都不是很人性化!

到此两个手柄都修复完毕!谢谢大家观赏,欢迎各位吧友点评,我会虚心接受高手的建议!

网友:
字体好小 手机看瞎眼啊

网友A:
打孔机+不干胶铝箔纸或不干胶铜箔纸+按键胶垫=5年内不会因导电橡胶失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孔机+不干胶铝箔纸或不干胶铜箔纸+按键胶垫=5年内不会因导电橡胶失灵。

找不到铝箔纸,我都是用口香糖上或者香烟盒上的锡箔纸哈哈

网友B:
之前我也喜欢买北通的手柄,阿修罗、神鹰、1126那些都买过,一直玩不好,以为是技术问题,
有一天借了一个Xbox ONE的手柄插电脑玩游戏后,把买的北通的全扔了。真的,手感是一个天一个地

网友C:
摇杆到不了位不装摇杆帽试下,不装摇杆帽摇杆能到位一般是摇杆帽引起的,看你图上有个摇杆帽杆上缠了东西。7、8塑料键一般是手柄外壳装好后再从外面装那2个塑料键,就比较好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摇杆到不了位不装摇杆帽试下,不装摇杆帽摇杆能到位一般是摇杆帽引起的,看你图上有个摇杆帽杆上缠了东西。 ...

缠东西是因为玩的太多,磨损的很厉害!回头我试下,那个牛屎封装的我快放弃了,稍微一震动,按键1234就不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我也喜欢买北通的手柄,阿修罗、神鹰、1126那些都买过,一直玩不好,以为是技术问题,
有一天借了一个X ...

一分价钱一分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孔机+不干胶铝箔纸或不干胶铜箔纸+按键胶垫=5年内不会因导电橡胶失灵。

导电胶触点导电层阻值变大一般用橡皮擦或细砂纸就能解决,导电胶坏大多是连接处疲劳断裂,只能换

网友:
前段时间刚卖了一个北通的方向盘。

网友:
修复后又可以愉快的使用了

网友D:
北通的手柄只能说能用!看价格,就不会和xbox的去比啊!阿修罗比你这个好多了!于我来说,只是一时兴起,踢实况,阿修罗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北通的手柄只能说能用!看价格,就不会和xbox的去比啊!阿修罗比你这个好多了!于我来说,只是一时兴起,踢 ...

阿修罗的5678坏了没法修

网友D:
引用 楼主:
阿修罗的5678坏了没法修

前一个月 咸鱼捡垃圾2个无线 1个有线,都是1代的,1个无线的估计板子上有问题,灯豆不亮。原谅我是南方人,实在是不想动手。其他2个全好。主要一共花了30块钱,想想买少了!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一个月 咸鱼捡垃圾2个无线 1个有线,都是1代的,1个无线的估计板子上有问题,灯豆不亮。原谅我是南方人 ...

牛屎封装的不好修

网友(2020-06-23):
30以内吧,除了牛屎外,其他贴片都是很菜的配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孔机+不干胶铝箔纸或不干胶铜箔纸+按键胶垫=5年内不会因导电橡胶失灵。

为什么我弄的,锡纸胶,时间长都掉了错位了,是要用其他胶粘吗

网友:
前段时间刚卖了一个北通的方向盘。修复后又可以愉快的使用了

网友:
这种山货手柄还是扔了吧,用起来体验不好

网友(2022-04-14):
正好想买这款手柄来着,牛市芯片无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