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阿里斯顿燃气快速热水器JSQ22-Hi7S显示E1不打火故障

楼主(2019-02-03):
2019年1月8日,家里的阿里斯顿燃气热水器突然工作异常,显示E1(点火不成功),赶紧拆开看看,这是拍的主板接线,怕把线接错了:

还有一张:

拆出的主板,貌似挺复杂,IC数量不少:

主板细节图:

当时机壳内到处都是水,还以为主板挂了呢,擦干积水,测量了下主板,貌似没有啥大问题,然后发现这个有股糊焦味,虽然外观看不出啥,经过研究,感觉这玩意是个220V的脉冲点火器:

再次研究了一遍主板:

拆一个打火机,取出压电打火器:

连接到点火针上:

送气,送水,打开热水开关,听到继电器吸合的声音后快速打几下压电陶瓷打火器,听见烘的一声,火苗着起来了,透过观察窗可以看见火焰:

显示屏上也显示火焰燃烧状态,温度也稳定在42℃:

先裸奔着吧,使用时先手动打着,等脉冲点火器到了再装上:

顺便再看看内部做工,这个应该是个无刷电机吧,4根线的:

变压器,给主板供电:

水压开关,电磁阀,温度传感器等:

机器外壳上有各种故障代码:

这是铭牌:

网上下单,2天后货到了,我买了2个,以防万一:

打火试机,一切正常!回装外壳等。

谢谢观赏!

网友A:
楼主这个点火方式很独特  很好用啊  电脑的感觉是恒温 但是感觉不如机械的加热快  各有利弊吧

网友B:
这种手动点火,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点火方式很独特  很好用啊  电脑的感觉是恒温 但是感觉不如机械的加热快  各有利弊吧 ...

我这也是无奈之举,第一验证是否脉冲点火器故障,第二应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手动点火,高!

实属被迫无奈之举呀

网友C:
这个应急方式有点特别

网友D:
修好正好过春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急方式有点特别

特殊情况特殊对待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修好正好过春节!

春节期间它倒是休息了,因为我们都回我老婆老家了。

网友E:
用打火机点是不是好操作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打火机点是不是好操作一点

这是强排燃气热水器,燃烧室是封闭的,打火机没法点。

网友:
手艺很好,很棒

楼主:
谢谢夸奖,我也是误打误撞找到故障点的。

网友:
电路太复杂了,不过找到问题修好了

网友F:
电路看起来还是挺复杂的,楼主敢碰硬的精神值得学习!不过,这种调温式热水器灵敏度太低,调温的过程中会出现中途有温度比较低的水,咱被家里人骂惨了。。。

网友G:
故障点找到,算你是瞎撞的,但这个脉冲点火器的应急使用,就不能是瞎撞的吧?
你够厉害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故障点找到,算你是瞎撞的,但这个脉冲点火器的应急使用,就不能是瞎撞的吧?
你够厉害的了。 ...

应急而已嘛,我是手头有啥用啥,如果我手上有电蚊拍,我相信可以改成自动点火,您信不?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路看起来还是挺复杂的,楼主敢碰硬的精神值得学习!不过,这种调温式热水器灵敏度太低,调温的过程中会出 ...

这个是恒温的,使用中只要不关水龙头就不会变温,倒是偶尔会出现高温情况(温度会到50℃+),但是慢慢也会降下来,直到设定的温度。

网友H:
接插件座做成斜的,电路板的设计师不拘一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接插件座做成斜的,电路板的设计师不拘一格啊

有直有斜,面面俱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