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西数的固件据说有多重备份 copy0 copy1 但是如何用WDR抓取呢?

楼主(2019-02-03):
才知道 有多重备份 想想也对  屏蔽磁头后都能读出固件 肯定是 多重备份 怀疑是不是每个磁头一份固件呢?

如果这样的话  比如wdr操作的时候  我读取的默认是0头固件? 写入的也是0头的?

能指定读哪个头的么

我有个 160g的 笔记本盘 1450系列   0 1 2 3 头 敲盘

尝试屏蔽 1 2 头后正常识别    固件读出来了 然后 格式化了保留区重新写入  之前 没格式化的时候 就发现了  清空G表 编译后 重建编译提示  P LIST  3C1F错误
  用砍头功能  可以把  P表多余的磁头的砍掉   1499的盘 一般这样做完 直接不用 自校准  低格下就能用了

这个1450的 砍头后用不了  感觉是 那个 译码表坏了?  问题是 校验都通过了? 通刷找了也不行 估计版本问题   所以想把其他磁头的备份读出来? 有什么方法么?  貌似 WDR备份固件也没说是哪个头的啊

网友A:
同时坏两个头的几率不是很大。测试下磁头看看坏了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时坏两个头的几率不是很大。测试下磁头看看坏了几个

4个头 测试了下 的确坏了2个   而且很诡异  0 1 2 3    坏的中间2个

而且那个测试不准   之前敲盘的硬盘我又拿来测了变 一般  如果有一个头坏了 其他几个头测试也是bad

必须分别屏蔽磁头  我是全部用wdr屏蔽 一个一个启用  测出来的

而且还要听声音 有的磁头测试是 bad 但是也能就绪  一个250g 1499的笔记本 3头盘 之前是敲盘  3个头都坏  后来刷通刷没刷好  不过倒是发现 0 1 2  3个磁头里  01 好 2坏 也能就绪  就刷通刷  发现2头好了 说明是固件问题引起的吧   因为原始rom忘记备份了  47 模块等等  都备份了  还没刷回去测试 反正通刷跑不下来 0头爆 坏道多 还在研究0头降容 改TPI CAP的问题  但是 2头之前显示bad 现在好得很坏道很少

这个没修好 打算有空慢慢搞

另一个  就绪但是无法格式化的  1499的 160g双头盘 也是测试 0头好  1头坏   格式化过不去   读取rom 通刷无效 原始rom写回   竟然好了   然后 低格清零 扫描 就3个绿色点点 没毛病了

刚才说的那个 1450的 4头 160g笔记本盘 我把 p表清理了 可以 编译了 但是仍旧无法格式化 格式化两下就 自动磁头响一声 归位了   正在原盘固件跑自校准试试看   1499的 250g 我直接屏蔽磁头 就可以用了  低格下就行 这1450 屏蔽磁头 非要  重新sf?  我也是新手 哈哈 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时坏两个头的几率不是很大。测试下磁头看看坏了几个

别说同时坏2    我 好几个 500g 笔记本盘  测试了 同时坏4个 也不知道是电路板问题还是 固件问题 我也觉得奇葩

4头都坏   也许板子问题吧  放一边有空研究 因为声音还好  有的异响 那是磁头估计完蛋了 异响也有没完蛋的  反正上次买的几个 500g 西数盘  除了一个不就绪 一个 就绪无法格式化外  其他几个都敲盘  挑了半天 就一个是 2头好  其他全完蛋~

这个1450的160g 盘 之前有个敲盘的  0头坏 1 2 3 好 我备份固件都顺利  然后突然 1 3 也坏了 就2头好了 怀疑 固件区有坏道或者缺陷把磁头弄坏了?

网友A:
版号,微码提供下,我看看我有没有通刷
以前花钱买了些固件

网友B:
我都懒得搞机械盘的维修,坏了就扔了换新的,数据的话多备份几份就好了,或者组个raid10之类的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懒得搞机械盘的维修,坏了就扔了换新的,数据的话多备份几份就好了,或者组个raid10之类的就行了 ...

因为便宜啊 5块钱一个买来的 修着玩  修好了不少了 都弄个盒子当移动硬盘了 而且机械盘靠谱  我这刚整理硬盘 有的硬盘05年就停用了  今天也备份出数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号,微码提供下,我看看我有没有通刷
以前花钱买了些固件

那我就不客气了  1499     微码08.30D 就是0830吧  这个盘 之前是敲盘  3个头都坏   08.30D的微码固件没有 刷了 08FD的之后  1 2 头好  3头坏 但是不敲盘   单独使用3头也不敲盘     后来 把 固件模块保存重新写入 莫名其妙 3个磁头都好了 不过因为没 原来的ROM  只能跑通刷了 其实想都刷回去试试看 有没有问题

还有就是 1450的  09.BEF  就是 09BE 这个就是  敲盘  屏蔽 1 2 头就绪正常 现在 自校准呢  原盘固件 估计跑不过

还有个  奇怪的盘 是 返修白标盘 TP250G

只是 固件被改过

Hitachi HTS545025B9SA00 FW:08.01A08 SN:090812PB4238QSJGV90A (ROYL selected) port 0xF110
Logical: Cyls 16383, Heads 16, Sectors 63, LBA 488397168, 250Gb
Controller Buffer Size: 8192Kb
Family: Venus (Royl)

4磁头   降容的 250g 实际应当320g 的 1499

家族 很奇怪  这能改么? 型号我知道可以改   家族显示是 Venus (Royl)
根本没这个家族

打开 C5模块看了 实际家族是DENDENALI   估计就是 denali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便宜啊 5块钱一个买来的 修着玩  修好了不少了 都弄个盒子当移动硬盘了 而且机械盘靠谱  我这刚整理 ...

喜欢修这玩意……我送你点都可以,我这硬盘都当锤子了……平时拆东西拆不开就拿旧硬盘当锤子往开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喜欢修这玩意……我送你点都可以,我这硬盘都当锤子了……平时拆东西拆不开就拿旧硬盘当锤子往开砸 ...

不是吧 当锤子可惜了 修着好玩  而且很多硬盘也没啥毛病  重新低格就ok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吧 当锤子可惜了 修着好玩  而且很多硬盘也没啥毛病  重新低格就ok啦 ...

没什么可惜不可惜的,该让它下岗的时候就该下岗,不然劳动人民这么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就不客气了  1499     微码08.30D 就是0830吧  这个盘 之前是敲盘  3个头都坏   08.30D的微码固件没 ...

我有这个通刷。1499 Denali 超级固件 0830
你加我qq,我发给你
12103236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这个通刷。1499 Denali 超级固件 0830
你加我qq,我发给你
121032364

谢谢 已经加了

剩下的盘果然难修  刚有个 4头 1499的 320g盘  之前的人刷了固件 但是 自校准就跑了个 D3 D2

也不知道微码 就知道家族 刷了个通刷试试看    硬盘信息那  磁头3 改不了 应当改成4

但是其他地方都改好了 正在做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