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捡到一辆高级跑车GYTOYS,偶也是有车的人了

楼主(2019-02-03):
标题:『饥又寒解牛』捡到一辆高级跑车,偶也是有车的人了。。。。。。。。

1、前几天,到地下室倒垃圾的时候,发现地面上有一辆高级跑车,心里一阵狂疯狂喜:哈哈,咱也是有车的人了,春节期间也可以开车出去兜风兜风了。。。。

2、这高级跑车,还是带遥控的,无人驾驶的最新高科技产品。。。。。。

3、电池已经爆浆。。。。。

4、拆开遥控器,里面好简单啊。。。。。。

5、遥控杆。遥控是开关控制,不是比例遥控的那种。。。

6、遥控板顶层就几只元件。左右两块金属片负责跑车的转向和前进后退。

7、白色的电感线圈,是高频振荡电感槽路,谐振频率27MHZ的业余频段。蓝色电感是电源高频隔离用的。

8、板子底层,一块集成芯片,两只三极管和少量阻容元件。

9、发射天线,由螺旋状金属线绕制,外包一塑料套。

10、跑车外观特写。

11、这白色针状塑料杆,是调整自由状态下车子方向的。

12、跑车内部配置。

13、发动机后置驱动,无级变速。

14、转向系统为电动助力机构。

15、转向指示灯,也是高档的LED配置。

16、无人驾驶控制系统。

17、后置驱动发动机和变速箱。

18、系统神经元网络。

19、电动助力转向机构。

20、充电装置简单高效,外接电源直接向高能电池充电,解决普通电动车充电时间长,效率低的难题。

21、电机碳刷。不对,是铜刷。换向器由两块金属铜片组成,未发现严重磨损。

22、拆下一堆垃圾,螺丝经常用得到。两只电机等过完年,折腾两只跳弹,送给需要的MM们吧,需要的赶快报名。。。。哈哈。。。

谢谢坛友的支持,谢谢坛友的捧场。。。。。。。祝坛友快乐每一天。。。。

THE END

网友:
跳蛋 好邪恶啊~

网友:
南孚电池,特别容易漏液,还没开封没到保质期就吐水

网友:
一捡都是纯电动的,厉害,那个东西做跳蛋,猛了一点吧,一般的mm估计扛不住。

网友:
开着小车过年去

网友:
如果这高级轿车可以使用的话,楼主还得买四条兰博基尼的车胎。。。

网友:
这车我知道——温斯顿 马丁本来姓阿,归了温总改姓了

网友A:
鸡兄 闲的蛋疼 小孩子玩具也分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鸡兄 闲的蛋疼 小孩子玩具也分尸

我准备跟小朋友赛车呢。。。。

网友:
还缺4条外胎

网友:
爆米花锅或者缩小枪,你得有一个才行

网友B:
对,那些熊孩子就是喜欢把轮胎拆下来,还到处乱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那些熊孩子就是喜欢把轮胎拆下来,还到处乱扔

现在有不少的回力车玩具轮胎,采用在轮毂塑料外面注塑轮胎,类似轮滑鞋的轮肉,塑胶轮胎肯定拆不下来,避免被弄掉。遥控车的话,应该也可以在轮毂外面注塑轮胎。。。说到楼主,其实零几年我也是有车人,只不过有几辆双钻石的四驱车,有不少是传动轴坏掉变成后驱。一辆双钻石的小遥控车后驱。一辆杂牌大遥控车前驱,奇怪的是转向轴可以旋转一点,两个电机独立带动一个减速箱一个轮子,转向的时候单轮驱动,前进的时候双轮驱动。

网友:
真车的原型 是兰博基尼——毒药,全球就3辆,一辆9千万元人民币,不含税,
要是温大大捡到的是真车,随便从车上拆个什么东西下来,哪怕3折卖掉 都可以发笔小财了,哈哈

网友:
求包邮送到家啊。

网友:
居然里面这么复杂电路

网友:
恭喜温总,贺喜温总!

网友:
恭喜有车一族

网友:
楼主终于是有车一族了

网友:
建议楼主找40以上离婚的,两只前后一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