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飞鹿FL-180C1电热开水壶

楼主(2019-02-03):
过几天要回乡下,其他先不弄,这些要带回去的,赶紧弄一下。这个电热开水壶造型跟常见的不太一样,飞鹿电热开水壶:

上电指示灯不亮,不加热。先看底座:

这里的身份证,FL-180C1:

底座通电没问题。然后把开水壶倒过来看底部:

这里还有一外身份证:

把底盖拆开:

第一时间测电热盘,没烧,还有折腾价值:

热水壶没电到,重点是这个温控组件:

有三个温控双金属片,这个是水开温控:

这两个是干烧温控双保险温控,这两个温控双金属片有什么功能上的区别?一个有陶瓷顶针的,一个是直接本体塑料顶杆:

把开关手柄卸下:

再把两个干烧温控双金属片拆下,注意不可太暴力,防止变形,影响温度起控点:

一番排查,原来是触点烧蚀,接触不良,小心打磨一下,回装试用没问题。

欢欢喜喜过大年,我们拆客以疯狂拆机的方式来庆祝过年?祝坛友们猪年大吉。

网友:
我遇到过好几个都是触电接触不良

网友:
豬年吉祥,春節快樂!

网友A:
谢谢分享,电热水壶多数是触点问题,完美的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电热水壶多数是触点问题,完美的修复。

不知壶底部那两个温控触点有什么区别?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壶底部那两个温控触点有什么区别?

一个是水开控制,一个是干烧控制,两只不同温度的控制器。

网友:
一般都是触点问题,发热盘出问题倒是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是水开控制,一个是干烧控制,两只不同温度的控制器。

水开和干烧我知道,我就是不知道干烧的为何有两个控制触点(总共三个),是单纯的双保险吗?还是温控点也不同?因为它们的杠杆晃不同的。一个是陶瓷(?)顶杆,一个是塑料的。

网友:
不错,里面算干净

网友C:
这种底部温控器比手柄式温控器好用。

网友D:
主唱,主唱,修好后来凯歌一曲!

网友E:
买那种英国进口温控器的能用很久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买那种英国进口温控器的能用很久

还不止如此,用过你就知道它不仅很容易收放。7、8年前的还有提壶跳闸功能、后来没装相关的压簧和顶杆,但模具结构没变,下面还是有个小孔。最近,婆娘又买了个 美的 的大壶,也是用strix的温控器,小孔取消了,不知还能不能自己加装 提壶跳闸功能。

楼主(2019-08-06):
引用 网友D:
主唱,主唱,修好后来凯歌一曲!

你是觉得每帖一问,还是每帖一歌好?看这帖子最后部分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2934。我刚决定了每帖一问,你又来撩我。

网友(2019-11-27):
引用 网友C:
这种底部温控器比手柄式温控器好用。

英国进口strix温控器的比较好用

网友:
买电水壶就买英国strix温控器的

网友:
用了一年了

网友:
这种电水壶当蒸汽粘到金属片上时候经常会造成触点损伤,打磨触点肯定会影响涂层,要不要上点神油?

网友:
画红圈的动片变色了,修复也用不不几天,换座根除。

网友(2021-11-04):
引用 网友E:
买那种英国进口温控器的能用很久

2018年双十一买的苏泊尔电水壶还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