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拆修一台摇摇车

楼主(2019-02-03):
一年一度的传统大节春节又到了,这货又要上场了,在我们乡下这些小山村,只有过年人们走亲戚小孩才会多起来,所以也只有这候才把它摆出来,平日多是吃灰,这样,很多时候是放坏的,基本上每年春节要投用时都查出或多或少的毛病,去年就修过一次(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45699),这不,昨天回去,又和这货干上了,前几次拆修都是些有惊无险的小毛病,但这次……

说的是这货,一台投币式的儿童摇摇车:

今年想摆出来时,却发现插电毫无反应。很快发现是电源线内部断路了,更换了一条好的电源线,音乐声有了,但车子还是摇不起来。把车子翻个身:

初步测了电机线圈没事:

然后用一币硬币触发车子,音乐响起,同时测电机接线端确实没有电到、
为了进一步确认,把电机拆下来:

电机拆出来了:

电机铭牌:

把电容连线拆开一头,电阻法测量电容没问题:

电机直接接220V市电没问题(市电高压,新手勿轻易尝试)。看来,这次遇到难啃的了,应该是主机出了问题。
这个“黑匝子”就是主机:

拆主机前先给主机接线盒照一张,以免恢复时抓瞎:

主机拆出来了:

开盖:

这是主控板正面:

这是音频功放TDA2003,很常见的一枚功放IC,资料可网搜,有音乐声,说明此部分正常。

这是40V/3A的ECB排列的PNP型功率三极管:

初步目视检查,看不出哪有问题,乡下“缺医少药”的,只好把“核心部件”拆下来,带回来折腾。
这是拆出来的投币器和主机:

投硬币能触发音乐,投币器应该是没问题的,但既然拆出来的,作为一个拆坛,还是拆一下吧。这是投币器拆掉电路板的一侧盖板:

投币器电路板一面:

上面有一枚ST(意法半导体公司)的14位二进制串行计数器/分频器和振荡器HCF4060:
,

到底这货能不能折腾明白?我也不知道。明年再说。

后续: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238

网友A:
继电器阿继电器,我看到一个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阿继电器,我看到一个继电器。

继电器没问题,后续发帖会提到这个。

网友:
与继电器并联的二极管坏了

网友B:
楼主起床尿尿了,不对,起床发帖了,继续继续了

网友:
原来这个可以随便调时间

网友C:
去年跟今年修的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年跟今年修的是一样的

奇怪,那上一帖子的链接地址我明明是从老家版本那复制过来的,刚才重试了几次,都是又回到我这个帖上。最后这次才指向旧帖子。钟馗快来。谢谢你指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起床尿尿了,不对,起床发帖了,继续继续了

过年事情忙,这货可能要弄两年了

网友:
美羊羊,看来是小伙子们给骑坏的

网友:
楼主连这个也会修

网友:
又在折腾摇摇车。。。

网友:
180w的电机要用那么大的电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过年事情忙,这货可能要弄两年了

本来以为是30分钟惨案,结果成了悬案,一拖就是两年!

网友:
期待楼主最后得出的维修结论

网友D:
哈哈哈,我大笑三声,五年前我楼下环卫老头给我一个这盒子,我一直不知道干什么的,今天终于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哈,我大笑三声,五年前我楼下环卫老头给我一个这盒子,我一直不知道干什么的,今天终于知道了. ...

你大笑三声,猪年吉祥。

网友:
春節快樂!豬年吉祥!向劳模致敬。。。。。。

网友E:
这帖子看来要烂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帖子看来要烂尾了

你是诸葛亮呀,料事如神。可能是芯片坏了,看来真的要烂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