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装个移动版 OLED T12焊台

楼主(2019-02-03):
早就 准备了材料,一直没有组装,没事瞎捣鼓,不小心把主板芯片给烧了,那个郁闷,找卖家购材料,不料到了又把芯片给烧了,就这样来来回回好几次,终于修好了,看来不装好还是有隐患,上次淘了个盒子,就这样又用了几天才装好,没时间啊,关键是懒
下面发下过程。

盒子尺寸

由于盒子买小了,主板装不下,只能把主板给切了一点,还飞线,

能放进去了

盒子前面各种开洞,又坏了

由于盒子宽度小了,导致插头和编码器不好安装,只能拆下飞线,还要把这个螺丝角打磨了

热熔胶固定

先试一下,莫名其妙的温度不稳,捣鼓了很长时间,也不知道怎么又好了

以前拆的笔记本电池

HP的什么的,不懂

还带电量指示灯

拆开

2并3串改成1并6串,电压25.2V 再点焊起来

随便点焊个时钟电池

热缩管套一下

后面开洞

开关

插头

电池焊上

继续热熔胶固定

电压设置一下,

各种测试

时间设置好,下面的是以前做的开关电源版

今天再测试一下电池容量,1.9A还可以,这个电池拆的一台老笔记本电池,应该有10年以上了吧,所以电池容量还不错

好了,可以愉快的耍了

哈哈,以后感应电不存在的,愉快的玩了,还差个充电器现在用的可调电源充电,准备把上次拆坏的电源再修好

网友:
不错,欢迎折腾。。

网友A:
为什么我就特别不喜欢T12呢?朋友本来打算送我一个日本产的,但是被我拒绝了,硬是逼着他送我一个国产936+两卷免清洗的焊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就特别不喜欢T12呢?朋友本来打算送我一个日本产的,但是被我拒绝了,硬是逼着他送我一个国产936+ ...

你这朋友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朋友真好!

咱坛友里也有大把的好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就特别不喜欢T12呢?朋友本来打算送我一个日本产的,但是被我拒绝了,硬是逼着他送我一个国产936+ ...

要我就要日本的然后变现后再买国产936,你觉得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就特别不喜欢T12呢?朋友本来打算送我一个日本产的,但是被我拒绝了,硬是逼着他送我一个国产936+ ...

一个坛友前几天还在跟我抱怨936不好用,虽然现在某宝上大把头子,但是很挑头子,合金的温度不高,纯铜的头子又贵。。我是医用T12就一直用下来了。。

网友:
用电动车控制器外壳做既省钱又漂亮

网友E:
....一组电池能用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组电池能用多久?

6个小时以上

网友:
厉害 我正想做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个坛友前几天还在跟我抱怨936不好用,虽然现在某宝上大把头子,但是很挑头子,合金的温度不高,纯铜的 ...

个人感觉936的主要看发热芯和温控曲线,其实最主要是个人使用习惯,自己的工具自己都弄不懂脾气还怎么做维修?我一个3.5元买的合金头子用了四年,温度依然平稳,使用感觉不输铜头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我就要日本的然后变现后再买国产936,你觉得呢

无所谓了,想要日本的随时跟他再要就行了,那么多弯弯绕干嘛,那样就没人愿意跟你交心了

网友:
刚看了个铝合金外壳的,这个也很漂亮

网友:
6串,充电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