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LBY-16-ll漏电保护插头

楼主(2019-02-03):
坏的,按试验钮不跳。

网友:
豬年吉祥,春節快樂!

网友:
这个漏保真够简单的

网友:
地摊见过大批量这东西,5元1个

网友A:
把那个小电解电容换个新的就完好如初了

网友:
热水器插头上用的,坏了,不会修,直接接通,在插座前加一漏电开关,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那个小电解电容换个新的就完好如初了

是吗?我要试一下。

网友:
太简单,不是很好

网友:
漏电保护是必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吗?我要试一下。

不敢说100%,但是80%应该差不多,我以前修德力西的漏保都是这样的毛病,电路也跟这个差不多

网友B:
楼主有没有修好?

网友:
这个失效了还不如直接拆掉或者更新!

网友:
谢谢捧场!漏电保护有点年头了,安全第一,换新吧!新产品性能更可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没有修好?

安全的事···还是别修了!修好也不可靠了·····这货岁数太大了···整体老化!
技术也老了···早该退役了·····换新!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生命只有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安全的事···还是别修了!修好也不可靠了·····这货岁数太大了···整体老化!
技术也老了··· ...

有道理,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