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日本CKD机械负压表

楼主(2019-02-03):
负压表不归零,拆开调整弹簧管使之归零,可能精度要打折扣了。

网友:
可能不是单纯的不归零问题,按照不归零调整可能会有问题。

网友:
里面比较干涸,会不会失润滑,机械摩擦力增大引起

网友:
谢谢分享,没M了,先占位观贴。。。。

祝猪年快乐!

网友:
有精度要求,可以买个101的数控负压表。松下,亚德客之类的,也就100块,很准。

网友:
真空表特别容易坏。

网友:
铜的,看起来金灿灿的

网友:
看上去很高档啊。

网友:
读书那阵拆过几只真空表,原理结构一样

网友:
这种负压表使用年代长久以后,金属的【疲劳性】不归零就会表现出来,如果不排除掉表内金属固有的【疲劳性】,很难通过单纯的手动调整归零来恢复灵敏度。

网友:
精密仪器,不可损坏

网友:
黄灿灿的貌似全铜

网友:
还不如拆铜了,准确度没准了

网友:
優秀文章,谢谢分享,这样调整后大概是精度也不行了.需要重新校准了吧

网友:
这样调整精度可能不行了

网友(2022-09-15):
这个负压表自己动了还能保证精度吗?